请教:铝箔封口

楼主(2013-12-28):
如图示:盖子的中间有铝箔,自动线如何电磁感应封口?
或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气缸带着感应线圈向下包住封口处就行了。
不过感应加热的时候上盖最好不盖,一定要盖也要与铝箔有一定的距离。不然铝箔加热后,上盖也会被一起黏住

网友(点评):
直径38与46太接近了,我担心里面一圈没有热量,或时间太长烧坏外面。

网友(点评):
上盖肯定不能盖的!

网友(点评):
上盖是封口后再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带着感应线圈向下包住封口处就行了。
不过感应加热的时候上盖最好不盖,一定要盖也要与铝箔有一定的距 ...

谢谢!磁感应距离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封口

谢谢回复。你说的是用恒温方式,热压封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磁感应距离够吗?

放心,怎么样的够得。
工业上熔炼铜或者铝用的中频炉,就是利用电磁感应加热原理设计的。
只要功率够,1000多的高温轻松达到,你那只需要100多度,那是异常的轻松啊

网友(点评):
大侠有做过类似的产品封口?可否给个图片看看。谢谢!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俺没有做过包装机械。我做过中频炉,但也只是做外壳而已。炉心的防火材料和感应装置都是要买的。

网友C:
封口旋盖一起做?不太可能吧  先封口  后旋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封口旋盖一起做?不太可能吧  先封口  后旋盖

请问如何先封口再旋盖?

网友:
电磁感应加热,这个要试验下具体的时间。环境温度不同,也会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