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m钻头能直接钻穿不锈钢板吗,第一次用需要修磨吗?

楼主(2013-12-28):
3mm钻头能直接钻穿不锈钢板吗,第一次用需要修磨吗?
今天拿个了钻头去钻不锈钢铭牌板,擦,死都钻不进去,后来打电话问之前用过的说,这种钻头需要先用砂轮修光坡口才比较锋利,真是这样吗?

楼主:
使用的手枪钻,然后板子越3-4mm

网友A:
比较难打吧?

网友:
钻头夹角大于120,手钻速度由慢到快,适当加力推手电钻

网友:
楼主,钻头磨一下,角度变小一点,换个好点的切削液就可以打了,若是一般的钻头估计打几个孔就得重新修磨了。

网友B:
什么钻头?新钻头都得磨?

网友:
钻头如果在厂家生产标准的话,不重磨也能用。现实是很多国产钻头钻尖没有磨好。把钻尖磨的好用需要联动的。所以一般要稍微俢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钻头?新钻头都得磨?

钻头牌子有待核实,但确实使力气也钻不进去,进口钻头好像就可以!

网友C:
手电钻的钻头和机床上用的钻头是一样的吗?哪位大侠能介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电钻的钻头和机床上用的钻头是一样的吗?哪位大侠能介绍下

都一样,新钻头也要磨,手电钻用钻头要磨的更好,钻头的角度无所谓,关键定心要好,两边要对称,刃口不能太锋利,要像倒角钻那样,带点圆圆的,冷却用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难打吧?

是的,根本钻不进!

网友:
多厚的板子?最好能磨成薄板钻,就容易钻了。。

网友:
新买来的钻头一般材料也能钻只是尺寸有偏差,钻不锈钢要把钻头前角磨锋利点才能钻得动。

网友(2014-02-23):
加工不锈钢找我,孔径最小做到0.3MM.无须修磨。也可以不找我,但你要找M35/M42的材质,同样的材质好坏相差也很大哦。

网友:
国产水货,普通的打孔还需磨刀。。。。

网友:
手动电钻打孔,数量应当很少了,精度没要求,通用麻花钻就可以了(当然要正品的了)。
只不过钻的时候一开始就要用力往下钻,如果开头没钻进去,钻头在钢板表面刮削摩擦,表面硬化,钻头就钻不动了。

网友:
国产刀一般都要磨一下,进口的不用磨。

网友:
直刃要修磨

网友(2014-03-30):
国产钻头真心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