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图,这个东西谁能帮忙画出来

楼主(2013-12-28):
如样品图,表面菱形用Solidworks怎么画出来,求组各位大侠,谢谢!!!
如果能画,麻烦发上来,让大家参考下,另,我的Solidworks是2011版本,能发原文件的最好,你们的版本高请转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3-12-29 17:18):
有没有人知道方法呀。。。。

网友A:
尺寸少了一个

网友B:
画一边用旋转

网友C:
应该用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用面处理

怎么个处理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一边用旋转

能否说明白一点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少了一个

大概尺寸,主要是方法呀!不知道怎么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说明白一点呢?
谢谢!!!

图1是草图,首先在XY平面上画这么一个草图,接着采用回转命令,其指定矢量选择X轴(也就是椭圆的长轴)指定椭圆长轴的一个端点,其回转角度选择0到360,回转命令就得到了图2.
不过你图中的那些表面斜度我不知道怎么画的!

网友D:
solidwork不怎么熟,不知他的参数化程度如何,用pro/e或者UG参数化建模+阵列就可以做出来了,可以到相应的pro/e、UG论坛咨询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参照足球的画法试试看

网友:
学习学习,这东西一看就比较高端

网友: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弄。
但是你可以看看小菱形的尺寸,数量,在中线部位,对称的2个菱形之间的距离;画的时候可以试着以4个小菱形组成的大菱形做阵列。
试试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个处理方法?

昨天试了下,不行,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试了下,不行,研究中

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solidwork不怎么熟,不知他的参数化程度如何,用pro/e或者UG参数化建模+阵列就可以做出来了,可以到相应的p ...

嗯,好,谢谢!

楼主:
看来没有人会用solidworks画这个,郁闷!

网友:
一步旋转再加一步阵列应该就ok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