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水器 玻璃钢模壳,这个怎么做的?表面处理如何?

楼主(2013-12-29):
这个是中央净水器的外管,看一下这个怎么做的,玻璃钢缠绕的管子,经加工打磨后,喷漆,印字,这个应该不是喷涂的,喷涂需要高温180° -200°烤,那样树脂玻璃钢件出来就质量不行了,是不是汽车类的烤漆,反正表面很漂亮,光滑,感觉有一层透明的漆,哪位大侠知道这个请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好象是先喷漆后喷光油就有这种效果的,但我不你这种产品对漆的要求有多高

网友:
这是“胶衣”,专门用来做不饱和聚酯玻璃钢制品表面层的一种树脂。基体还是不饱和聚酯,型号配方不同,熟化条件一样。颜色靠调入色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