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机构的自由度。

楼主(2013-12-29):
       此机构的自由度怎么求?滚轮连杆是否为虚约束?两个滑块之间又有转动副,自由度怎么算?滚轮连杆有什么作用?此机构有什么实际应用?谢谢!

网友A:
1.自由度为2,算法是5X3-2X6-1=2:其中有一个高副,就是滚轮连这那个杆跟左边杆的表面滑动,为一高副。
2.没有什么虚约束,倒滚子哪里是个局部自由度,把它想成跟杆固连在一起就好了。
3.两滑块之间肯定有转动副,你想嘛!要是构件运动起来,两滑块所夹的角(就是左右两杆所夹的角度)是不是要变化呢?没有的转动副的话,不成一死机构了。
4.自由度算法嘛!有五根杆嘛!中间滑块哪里有3个约束了(这个一定要想通),分别是两个滑块相对自身杆件的移动副,还有一个滑块间的转动,还有就是哪个高副理。一定自己想通了。
5.加滚轮肯定是变滑动为滚动了,减轻磨损,这个好理解。
6.有什么实际应用,这个就不晓得了,没看到过,就是看到了,也不一定认得。

网友(点评):
高手点评,佩服!

网友:
不知说的对不对,好就没看过机械原理来。

网友:
解答如下图!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详细的解答。得到了答案后,我又有了两个疑问:
      1.单从图上来说,滚轮推杆对此机构的运动毫无影响,只是起重复约束作用,去掉了滚轮推杆也不改变机构的运动状态,难道不可以看成是虚约束吗?去掉了之后自由度也为3x4-2x5=2;
      2.根据机构具有确定运动的条件,机构的原动件数目应等于机构的自由度的数目。那么此机构必须得有两个原动件才能确定运动。可我怎么觉得只要有一个原动件就能使之确定运动?
      是不是我书读得太死,没有实践过,只是想当然而已?
      希望各位老师、同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详细的解答。得到了答案后,我又有了两个疑问:
      1.单从图上来说,滚轮推杆对此机 ...

1.我可说的是滚轮和滚轮杆的铰链是局部自由度了,你怎么把杆件都去了呢?
2.局部自由度的定义是要它和不要它,对机构没影响。虚约束是自由度重复限制的意思,有点像机械制造上的过定位,分清概念来了。
3,想象跟实际差多了,特别是在刚学的时候。以后学行星轮了,判断转向时,一般都要借助公式,当然了,以后有点经验了,题做多了,也能想哈!我第一次看,就觉的不像一个运动就能确定杆件运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自由度为2,算法是5X3-2X6-1=2:其中有一个高副,就是滚轮连这那个杆跟左边杆的表面滑动,为一高副。
2.没 ...

那下面这个图自由度又是多少呢?

和楼主的图是一样的吧,怎么感觉只有一个自由度呢?

网友(点评):
本图自由度计算,3根杆、1个滑动副、1个复合铰链共5个构件,除复合铰链外有3个转动副1个滑动副共4个低副,复合铰链由4个构件组成含4-1=3个低副,所以总共有7个低副,机构总自由度=3×5-2×7-1×0=1

网友:
推荐一篇文章,把本贴的两个问题都解释到了。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gj3CPt-OkaPju8UqwuPr_S2mFuwA9i8gM1Nxv2Ed6Qc6pSjpozFrF3a5JaK1_OIY6CZdKbGBV4HLybCZqBY28zE9ZSk1WVPIFr8Kw-gGt7y

楼主:
       第一个图有局部自由度,第二个图没有,只把第一个图的高副变成了两个低副。形式上变了,但运动情况好像没改变。
       自由度应该也是两个吧!F=3x6-2x8=2
       我也老是觉着一个原动件就能确定运动了。

楼主:
       感谢机械鼠提供的论文!谢谢!
       按照论文的分析,当滚子与其他构件间有移动导路时,可把滚子看作滑块来处理,那么楼主的图就转化为机械鼠提供的图。则此机构共有6个活动构件【3根杆、3个滑块(交叉滑块复合铰链由两个滑块组成)】,8个低副(五个转动副、三个移动副),自由度F=3x6-2x8=2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下面这个图自由度又是多少呢?

和楼主的图是一样的吧,怎么感觉只有一个自由度呢?

想不通怎么是三根杆了,不是6根吗?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本来今天有答疑课的,可老师说有事,课取消。同学算出来的都是2.
      有问题时还得多上网搜资料。

楼主:
在一个有二百多万会员的论坛发了同样的帖子,到现在了,看的人很少,回复的人一个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