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切割机 板材热变形

楼主(2013-12-29):
我们公司是做风机产品的,现在由于做一些法兰或者加强筋, 想通过等离子切割,把板子切割成条状 。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长度在一米五以内变形量不是很明显,上了一米五 切割出来的加强筋就比较 明显的变形。

由于热变形不是单一方向变形,我们用卷板机校平 发现效果不理想。(注:我们的板材是16mm厚的不锈钢) 本打算在市面上买成品的不锈钢板条,但是很难找到 。

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线切割?

网友(点评):
大侠,楼主说等离子了。

网友:
变形肯定有的,16的不锈钢板料的切割应该会好点,那你是不是切割的比较窄,切割速度也是有关系的,如果电源功率允许的话,速度尽量快。我们这边做的变形不明显。

网友:
钢板全部沉在水里割

网友:
资金允许的话可以考虑上水刀加工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采用水下切割吧,热变形很小,几乎无烟尘污染

网友B:
切割工艺改动一下,把两端的不要割通,整张板割完后再割两端,这样变形很小的。我以前割四米的就这样割的,迂回这割料。

网友:
变形主要是收缩变形,等离子切割是把板料沉在水里面可能比较好,
我火焰切割的比较多,有的变形,取决于你起割的地方,可以试试把起割点放在板料割边厚的地方
还有一种想法,不是很成熟,我再想为什么不能把板料不加工的面点焊在搁架上

网友:
等离子能沉水里切割?????头次听说。。。。 我的等离子机 两个铜咀有点毛刺都会短路割不了。。。。可以想像我的等离子是没办法水下切割的。   请问哪位大侠的可以?

网友:
你应该是割的宽度很小吧,在50毫米左右吧???   不然一般不会的呀!
解决方法:一, 头和尾,还有中间都留一小点不割,等冷却了再割断,这样变形很小。
 二,换水切割。
三, 用激发切割(这个不太现实,呵呵。。。。)
四,线切割(又贵又慢)

楼主(2014-03-08):
引用 网友B:
切割工艺改动一下,把两端的不要割通,整张板割完后再割两端,这样变形很小的。我以前割四米的就这样割的, ...

我们暂时想到的方法也是这样 两端不割断 来回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水下切割吧,热变形很小,几乎无烟尘污染

等离子水下切割怎么起弧,你说的是水切割吧。我们的条件只有等离子切割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离子水下切割怎么起弧,你说的是水切割吧。我们的条件只有等离子切割机

把等离子割炬的易损件换成水下切割的易损件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离子水下切割怎么起弧,你说的是水切割吧。我们的条件只有等离子切割机

你们公司现在用的是什么样的等离子切割机,电源买的是哪个厂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公司现在用的是什么样的等离子切割机,电源买的是哪个厂家的?

华远 的等离子切割机 上面有两把火焰枪 两把等离子抢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远 的等离子切割机 上面有两把火焰枪 两把等离子抢

等离子电源是哪个公司的?我知道的海别得(简称海宝)、飞马特、凯尔贝的都有水下切割的易损件还有割炬,国产的等离子电源的话应该没有这个功能吧,钢板放在在水下切割做不好的话很容易烧的

网友(2016-05-30):
上海海米欧精密机械整形有限公司,是从事经过加工工艺后而变形的专业整形公司。本公司具有多年的整形校平经验,可降低25%的成本,精密度可达0.01  13166036883杜

网友(2016-07-18):
用水下切割的方式,这样最理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