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你注意过 吗?

楼主(2013-12-29):
前几天在车间无意发现,一些普通车床的光杆居然有采用六边形的而不是圆形,这是为啥呢?
要说应该是圆形可以更好地将进给箱的运动传递给溜板箱,而横切面位六边形会不会阻力较大呢?

网友:
观察力不够仔细。

再去仔细看看车内外孔时是啥情况?车螺纹时是啥状况?

网友(点评):
好的,大侠明天上班了一起好好注意观察,学习来源于细致的观察和思考!谢谢大侠提醒!

网友:
先看看自家的车床

网友:
楼主说的是光杠?!

网友:
光杆上有长键槽,而六方没有槽,这是拖板箱内开合结构决定的,见过老式的床子,车螺纹、车光杆全凭一根丝杆。

网友(点评):
不是很清楚也,大侠可否详说,类似于范式夹钳吗?

网友(点评):
回一下上进的娃;俺接触、维修、操作过的车床从开始工作上算起见过5.、6次改进、变代、升级、改型,当然各种床子让人眼花的手抦杂七八糟的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只有自己玩过的闭上眼睛就知道一二三了。

网友(点评):
是的,向大侠学习,多观察多思考!实践出真知!谢谢!

网友A:
这床子我影响很深刻,我刚学车床时就是用这种床子。

网友(点评):
为啥,说说其特殊性吧!

网友:
光杠/很常见的,没必要大惊小怪的。

网友(点评):
没有,一直都没有注意到,看到了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为啥机床的光杆要做这个改进,其存在即有理,那么理是啥呢?

网友:
龙门刨床横梁上见过!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要做成六边形的呢?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到,O(∩_∩)O~

网友:
连普车这条为何用六方钢都不明白的机械加工同志,严重建议学习一下机械的基础知识。

网友:
没必要大惊小怪的。

网友:
楼主观察仔细,呵呵,说实话,那个六方的我还真不知道干啥用的,哈哈

网友:
楼上都说了是相当于键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床子我影响很深刻,我刚学车床时就是用这种床子。

个人保证在车削过程中的进给精度吧!原理就像是单个的键曹跟多个键花曹差不多

网友:
光杠需要加工键槽 用六方钢就不用了 成本差不多 还耐用 宝鸡的普车就是这个结构

网友:
六方钢在市场上有的卖的,买来之后你就需要加工下齿轮的连接孔就行,成本的话差不多,而且受力比较均匀,寿命比键连接久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