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褶边该怎么操作,折不了

楼主(2013-12-29):
Solidworks 2013 中绘制一个机箱盖,直线边可以褶边。圆弧边不行

下面是实物

网友:
试一下,折完了再圆弧

网友A:
明明是UG,非要说是SW

网友(点评):
厲害…如何看出是油雞?

网友(点评):
这坐标系的图样……

楼主:
画是画出来了。就是不能展平了。。。

楼主:
谁跟你讲我用UG了??

楼主:
那个圆弧是基体法兰生成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是画出来了。就是不能展平了。。。

SW自帶的鈑金模塊雖然一直不斷有在改善,但還是有諸多限制的。
很多時候,沖壓件只能求助於例如 logopress 等插件來展開。
然而此處的模型倒是很簡單的,既然已用上了2013,那就善用「鈑金掃描」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艺缺口

实物图,貌似有焊接打磨痕迹

朋友,這完全是彎折成型而已,用不上焊接工藝的,而且用焊接不符成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明是UG,非要说是SW

好像不是UG吧,Ug的xyz轴和实体是这样显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