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怎么样减少毛刺

楼主(2013-12-29):
你好,在外径1.8,壁厚0.2,304不锈钢管上打孔,已先冲定位眼,用上工1.0麻花钻头,刚开始正面毛刺小,没多久毛刺就大起来,反面更厉害,是钻速问题?我的西湖台钻有最低速度是1400和2800两种,是钻头材料问题?还是钻头磨得不好,怎么解决好?,还有如果先冲小孔,再扩孔会不会好,不方便用冷却水,谢谢

网友:
钻头磨的不好,你回头钻头再磨下吧。

网友:
不锈钢不冷却。。。。很牛

上合金钻头把

网友(点评):
同感噶,不锈钢都不冷却。还是304的材料。啥子刀具哟

网友:
钻头磨的不好,打出来的孔毛刺就多

网友:
冷却是必须的

网友:
冷却是必须的,可以扩孔能好一点

网友:
要冷却的

网友:
关注中,不锈钢毛刺就非常的头疼

网友:
进给慢点,快到钻通的时候进给更要慢点

网友:
不锈钢料是难以解决毛刺的问题,钻头在修一下,注意加润滑剂,菜籽油或者润滑液,你都可以试一下

网友:
很多钻孔的工件采用化学去毛刺的方法蛮好的,不过你的材质是304的,化学去毛刺工艺不适合,可以试试研磨,机械,电化学等等。有需要化学去毛刺的朋友可联系13862384643

网友:
钻好后用倒角钻倒下

网友:
应该有夹具把,能在这上打眼已经是高手了,用合金钻是个好方法,但你的情况容易断,也要磨的好才行,还得要夹具

网友:
不锈钢确实不好打,起毛刺肯定是钻头钝了,磨下就可以了。钻不锈钢要用含钴的或更好的钨钢钻头来打孔,效果会好点,转速最好控制在1500以内。

网友:
这个肯定会有毛刺,刀具锋利会好很多

网友:
铰孔铰下应该好点吧

网友:
钻头没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