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长度可以大于齿轮宽度吗!!

楼主(2013-12-29):
键槽长度可以大于齿轮宽度吗!!

网友:
具体点,一般来讲不能影响轴的强度和装配!

楼主:
轴上的键槽长度大于齿轮的宽度,可以不!

网友:
具体是多大的尺寸呢?键槽多大?是否考虑会降低轴的刚性?

网友:
当然可以。
看你的设计需要,有的时候键槽长度还必须超出齿轮宽度呢。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可以,但不能超出太多

网友:
应该是没有什么规定说不行啊 ‘

网友(2014-03-31):
可以是可以,但你大出来也不能增加剪切面积,也就不能增加强度,反倒影响轴的刚度,没必要嘛。

网友:
轴上的键槽主要影响的是轴的性能。只要满足需要,你就是长度加工个十万八千里也没人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