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齿轮轴的直径和长度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3-12-29):
他的直径和长度是怎么求的,求大神

网友:
我觉得为了减少加工面,至于选直径作一个轴肩!

网友:
自己翻书,《机械设计》 里面有,
公差计算的话,《机械制造工艺学》 这本书上有

网友A:
其直径首先是根据所传递的功率来计算轴的轴承位直径,再按轴的工艺台阶需要推到齿轮这里时最小能到多大直径,然后根据齿轮的模数和齿数计算直径,比最小能到的直径大就行了。至于长度还是要根据传递的功率,在齿轮的计算里有,看需要取到多长才能满足传动的需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直径首先是根据所传递的功率来计算轴的轴承位直径,再按轴的工艺台阶需要推到齿轮这里时最小能到多大直径 ...

哦,这样的啊!知道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