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数控车床车不了高光!

楼主(2013-12-29):
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是专门生产数控车床,加工中心的。现在做出来的车床,在精度,光洁度等别的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如果车灯饰铝件,要求高光的话,就车出来的效果不是很理想了。车出来的表面光洁度是还可以的,可是如果把工件拿到阳光底下看的话,就会看出工件表面一丝一丝很浅的乱纹。现在想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各位师傅,车床在哪些方面会影响车高光,然后要怎样改进会好一点?

现在发一些我们公司的车床图片给大家看一看,希望大家给点意见。先谢谢了!!

楼主:
RE: 求教!新数控车床车不了高光!

网友:
图片在哪里?

网友:
好像哪位说过,数控系统各轴的运动速度及反应速度不一致,导致在慢速向运动时停留时间过长,致使表面粗糙度不一致。
是否可以提高慢速主轴伺服系统的灵敏度,或者从刀路上对慢速主轴方向进行适当补偿。
非专业,表达不对或不对路还清理解。

网友A:
如果确认不是被切屑划伤的话,提高主轴轴承精度等级看看,乱纹现象在车斜面时表现较明显,用金相砂在加工面上一推就看出来了。

网友B:
不能象加工钢件那样加工铝制品。铝的硬度、强度低,韧性、延伸率高,所以工艺参数、刀具、润滑剂应重新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认不是被切屑划伤的话,提高主轴轴承精度等级看看,乱纹现象在车斜面时表现较明显,用金相砂在加工面 ...

应该跟主轴没多大关系的。我们用的是台湾主轴。里面的轴承是NSK.P4级的。算是比较高精度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象加工钢件那样加工铝制品。铝的硬度、强度低,韧性、延伸率高,所以工艺参数、刀具、润滑剂应重新选择 ...

跟这些关系不大。我们很多客户都是专业加工灯饰铝件的。

楼主:
图片已经传了。各位帮忙看能不能看出是哪里出问题?是机床的设计还是结构或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这些关系不大。我们很多客户都是专业加工灯饰铝件的。

       你所谓的乱丝现象和车床本身没必然的联系。昨天我说了须重新考虑工艺参数、刀具、润滑剂,今天再重申一遍:
1.在工件刚度允许的前提下,适当提高切削速度,减少进给量。
2.刀具宜用高速钢材料,前角和后角都应比切钢件时的大,推荐:前角25°~30°,后角8~12°。应留有修光刃。前刀面最好有卷屑槽。
3.无切削液加工效果不理想时,试用煤油。
      另外,你所说的在阳光下观察到的乱丝现象,是否是铸造铝合金零件材料本身的问题?
     本人才疏学浅,冒昧提供如此建议,如能引起重视,不胜荣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跟主轴没多大关系的。我们用的是台湾主轴。里面的轴承是NSK.P4级的。算是比较高精度的了。

这叫怎么说呢,日本高松的机床做出来就没这现象,当时是和一家台湾机床做的同一个产品,现场比较出的结果,后来这家台湾厂全部换用了和高松一样的主轴,做出来就是好的,据说就是轴承不一样。

网友:
再问一句,你哪家机床厂的啊

网友:
主轴是一个方面 振动应该也是个问题 ,机床要固定

网友:
要高光效果,就要主轴转速高,三轴顺滑。

网友:
路过学习下,长见识了啊

网友(2014-02-08):
贵公司生产数控车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叫怎么说呢,日本高松的机床做出来就没这现象,当时是和一家台湾机床做的同一个产品,现场比较出的结果 ...

赞同,多半是主轴精度问题。铝件最考验主轴精度,铸铁是最考验导轨的。如果铝件车不光,实际刚件光洁度也不会好到哪里。一个小车床,做好没那么容易。我看到图片,斜床身怎么一般斜,一般平阿。日本的都是整个全部斜。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跟主轴没多大关系的。我们用的是台湾主轴。里面的轴承是NSK.P4级的。算是比较高精度的了。

肯定是主轴的问题。当然不一定是轴承的精度,也有可能轴承的组合形式,支撑位置,主轴本身的结构也会有影响。车床的核心就在于主轴设计。如果在主轴上没有过硬的技术,车床是做不好的。过硬的技术离不开试验的。要想造出好的东西,必须有自己切身的实践经验,大部分人都是拿来主义,很少有人能专注去试验,去找出最好的技术方法。其实铝件是衡量车床好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感觉你们要是在刀具等切削参数上下功夫,这个方向注定不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