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专业前处理软件和3D软件自带的前处理功能区别

楼主(2013-12-29):
最近学习UG的有限元分析功能,有人建议学一款专业的前处理软件与之相配,比如“Hypermesh",”Femap“等
作为一个初学者,勉强知道前处理指的就是优化模型,定义材料,边界条件以及划分网格等,而这些貌似在UG
自带的前处理功能里都有,那么Hypermesh之类的前处理软件它的优势在哪里?有没有什么样的功能是只有
专业前处理软件才能实现,而UG前处理无法实现的呢?作为一名工程机械结构设计人员,是学好三维软件本身
自带的前处理,还是去花更多时间学习专业的前处理软件呢?

网友:
你要问问你自己,你是专业分析人士吗

网友A:
其实这个要看你分析的结构。满足需要就可以了。能用专业的前处理那最好了。这样你可以得到高质量的网格。
工程机械的结构其实也有很多类型。工况也很多。不知道你是具体做什么。是用作静力学、非线性或流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要看你分析的结构。满足需要就可以了。能用专业的前处理那最好了。这样你可以得到高质量的网格。
 ...

比如,做驾驶室ROPS(翻滚保护结构)的非线性分析,以及驾驶室的振动分析等,用NX Nastran自带的前处理,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点评):
可以。但是因为是非线性,在计算机不够强大的情况下,尽量控制网格规模。那就要适当做相应简化。板壳单元,梁柱单元,该用的就用吧。

网友(2015-07-03):
网格质量和最后的结果以及计算时间有比较大的关系,很规则的网格可以得到和实际数据差异不大的模拟结果,并且计算时间也会缩短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