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钣金压凹到底要怎么计算压凹力量的?

楼主(2013-12-30):
上图所示,要压凹的图形总的周长是10600mm,总面积是298170mm2。向下压1mm,镀锌板板厚1mm。属于起伏成型那种。大家帮计算一下要多多大压力的液压机可以?
附带一个计算软件大家可以用一下看

网友A:
这样的简单架构  铸造一个省心...

网友(点评):
阁下真爱说笑! 厚度1mm 的铸件有谁敢接?

网友(点评):
0.0这都铸造了,什么时候该用冲压啊

网友(点评):
大侠哪个是 镀锌板板厚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简单架构  铸造一个省心...

网友B:
第四章   拉深   http://211.83.32.106/jpkc/cygysj/top_all/w_ziyuanku/shouce/shouce/index.htm

第九节  压边力、拉深力和拉深功   http://211.83.32.106/jpkc/cygysj/top_all/w_ziyuanku/shouce/shouce/main/4.9.htm

第五章  成形    http://211.83.32.106/jpkc/cygysj/top_all/w_ziyuanku/shouce/shouce/index.htm

第五节  校平、整形与压印    http://211.83.32.106/jpkc/cygysj/top_all/w_ziyuanku/shouce/shouce/main/5.5.ht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四章   拉深   http://211.83.32.106/jpkc/cygysj/top_all/w_ziyuanku/shouce/shouce/index.htm

第九节 ...

   谢谢。但是还不能计算出要用多大的压力机去做

网友(点评):
拉深力、校平力的计算式都有了,C1=0.5时,用于拉深很浅的工件;C2=0.3 用于间隙较大,用压边圈时;低的矩形盒。找到合适的条件就可以算。 算不算呢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网友(点评):
那我算算看 呵呵 多谢多谢

网友:
很浅的这种东西可能得按校平算

网友:
这种钣金有按平米也有按照公斤的

网友(2014-03-31):
好贴,等回头再仔细啃啃。

网友(2023-07-21):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简单架构  铸造一个省心...

大哥是来搞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