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成分的允许公差是多少?

楼主(2013-12-30):
按《GB/T1220-2007 不锈钢棒》,某不锈钢牌号的要求如下:

Ni、Cr和Mo的成分是一个范围。其余成分要求的公差是多少?
或者,成分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第3位,必须和上表一致?
谢谢!

网友A:
一是看国标,二是看‘协议’,协议写多少是多少,再不可靠,找代理商,用‘欧料’,就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是看国标,二是看‘协议’,协议写多少是多少,再不可靠,找代理商,用‘欧料’,就放心了,

谢大侠。GB/T 222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是看国标,二是看‘协议’,协议写多少是多少,再不可靠,找代理商,用‘欧料’,就放心了,

大侠,新年快乐!
请教您一个问题。
委外测试的结果出来了。判定时有一个问题拿不准。
材料依据是GB/T1220-2007。该标准对5个元素给出的是数值,3个是范围。这3个在范围内。
对于另外5个,测试方认为GB/T1220-2007给的值是最大值。
GB/T1220-2007 7.1.2 说“化学成分偏差由GB/T222给出”。
在GB/T222-2006中,偏差按要求上限给出。为此,我把GB/T1220-2007的值作为上限,查GB/T222-2006得偏差。然后把GB/T1220-2007的值又作为基本值得到一个范围。看检测值是否在这个范围内。
对吗?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是看国标,二是看‘协议’,协议写多少是多少,再不可靠,找代理商,用‘欧料’,就放心了,

P和S是有害的,越低越好;C、Si和Mn为有用成分,应该准确。
我的上述成分检测结果为:
P     0.032
S     0.024
C     0.066
Si    0.57
Mn  1.25
因此,C、Si和Mn不合格。
对吗?谢谢!

网友B:
我记得是有 等级的,你可以查一下,比如钢材有带A和不带A的区别,还有保证淬透性的带H的和带HH的。。。
这里头就对成分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是有 等级的,你可以查一下,比如钢材有带A和不带A的区别,还有保证淬透性的带H的和带HH的。。。
 这 ...

谢谢!
已经很明确了。只有C不合格。

楼主(2014-04-28):
大家好!
换材料又测了一次,碳的含量为0.044%,其余都合格。
看GB/T222,看到这么一段——

因此我觉得碳也是合格的。不知我的判断正确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