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oe2.0标注问题,请教!

楼主(2013-12-30):
在Creo2.0 工程图中,局部视图与对齐剖视图尺寸标注不上呢?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A:
手动标注,不过我很少用proe出2D图,一般都是转了DWG,在AUTOCAD中标注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标注,不过我很少用proe出2D图,一般都是转了DWG,在AUTOCAD中标注尺寸。

就是手动标注不上,每次标注尺寸都跑到别的地方去!

网友:
   我用proe画好模型然后建好工程图(把各个视图位置调好,需要表达的视图放好),然后转到cad里边对进行标注,这样的标注更符合制图标准。
         proe工程图画3视图最好选用1:1(否者转到cad里边标注会出现尺寸放大或缩小的情况),在cad里边在进行调整比例使各个视图位置和比例更加合理。
    希望对你有用,多多探讨。

网友(2014-02-17):
对,我也是这样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