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m的紫铜,车削转速多少合适

楼主(2013-12-30):
大家好,我是新手。要设计一个小治具,车削一根紫铜棒,3mm,普车,转速多少合适,谢谢' @! r5 R1 H, Y/ |

网友:
转速根据你的装夹长度,车刀,来定,材料和直径也包括

网友:
建议先800转试下

网友:
刀要磨利

网友:
上普通仪表车床,转速2000转,刀具要开槽,

网友:
普车最高转数吧  道具建议白钢刀  开槽 磨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