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派生草图有恐怖缺陷大家发现没?

楼主(2013-12-30):
  SW的派生草图功能很实用,当需要设计多个相关联的零件且零件具有相同实体特征时只需一次草图绘制便可生成若干零件,需要改动时也只需改一个草图所有相关零件也会自动更改。
  但可怕的是一但你对装配体打包,所有派生出来的草图会与原草图断开!不仅打包出来的新文件会断开,原来的文件也断开,且无法恢复。我用SW时间不长经验不多,觉得派生草图好处多多便大量使用;以至于现在有60多个零件(包含600多条特征)变成'僵尸'零件面临重画。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因为我的绘图习惯造成的还是软件本身有缺陷?
  我用的是sw2013,一般习惯先建立装配体,再在装配体内建虚拟零件A,在虚拟零件A内绘制草图1并进行拉伸旋转等实体创建操作,创建虚拟零件B并选择一面派生草图1,对派生出来的草图进行实体操作(一般只选草图的部分轮廓)从而得到和零件A相关连的零件B;以此类推仅需要一次草图绘制可以得到若干相关联零件。
  请各位高人,大侠指点迷津有没有办法将断开的派生草图恢复关联?有没有办法使上述人间惨剧不再发生?跪求。

网友:
偶喜欢用派生草图画完零件后,退出来把原先的约束删掉,重新约束一遍。这样就不怕乱了,

楼主:
相当于重新画,有时比重画还麻烦呢,所有约束都要重选。

网友:
看起来是个很高效的办法,没在装配体用过,待高手解答

楼主:
SW派生草图要命呀

网友:
用Creo的路过, 表示遗憾!

网友:
我也才开始用,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有解决的办法。
SW不如creo父子关系很清晰,改动哪个会影响其它的一眼能看出来。
SW改动装配时候我也需要将所有的重新定义一遍,很痛苦。

网友:
我每次都会重新打开那个零件,然后重新添加约束和尺寸,把草图和装配体完全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