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支撑导轨,一般是自己做还是买?

楼主(2013-12-30):
请教一下

同步带中心距很大,8米那个样子,中间支撑同步带的那个导轨叫什么?一般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谢谢!

网友:
这么长,没搞过。

网友:
8米〉6米,这个已经算很长的了,超出国内一般管材的标准长度。这个应该要定做了

网友A:
两根导轨4米的对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根导轨4米的对接搞定。。。

赞同。

网友:
2根导轨一对接,就OK了。国内和国外品牌都有的。

网友:
同步带要这么长的传动距离,感觉不太好,张紧要处理好才行。
若是加导轨,随便选国产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