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常规工具测圆柱度的方法?

楼主(2013-12-30):
现有工具是90度V型块1对,百分表1只,磁性表座1个,游标卡尺1个,车床用的3角爪一套,画线桌1台。

网友:
用这么多吗?我怎么觉得有车床用百分表直接打标就成了。

网友:
同意2楼,你要测同轴度必须要让工件可以转动,肯定不能是V型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