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6163B车床没有反转,只有正转,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2-30):
CW6163B车床是液压控制离合器的,现在没有正转,只有反转,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更换了离合片,还是不行!

楼主:
标题打错了,是只有反转,没有正转

网友:
不太可能只有单向转动的" a! a, U, ?% l2 j

网友:
打开车头箱看一下就知道了,离合器是否动作,检查油路是否接错!厂里有3台CW6163,基本拆遍也修遍了!

网友:
反转能不能停止。。。。

网友(2014-05-12):
液压控制阀或离合器的问题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是否安徽产的

网友:
好解决,在车头箱后面

网友:
电刷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哪里产的?

网友(2016-05-08):
你检查一下转阀 以及离合器油缸是否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