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加工

楼主(2013-12-30):
刨床加工两平面,支头都一松就变形很厉害的。请大家集思广益。

补充内容 (2013-12-31 18:41):
我以前看到过一则用水煮过后的尼龙会更稳定,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可能用到

网友A:
如果允许,打几个工艺孔,用螺钉拧在钢板上。

网友:
这么长,而且尼龙属于比较软的塑料,易变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允许,打几个工艺孔,用螺钉拧在钢板上。

尼龙受热了吧?

网友:
应力变形,没招!

网友C:
是刀具问题吗?

网友:
天性 没法

网友:
这个除非两面同时加工,应力会小些,表面光洁度有了,件也弯成狗腿了,加热消应力。

网友:
用502胶水或G俩好粘接加工,刀具需要白钢飞刀   锋利些的,加工完第一面再反过来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允许,打几个工艺孔,用螺钉拧在钢板上。

这是加工应力变形不是装夹变形所以打孔也没什么效果。

网友:
分两次加工,第一次加工后将工件卸下来,让其变形, 然后在加工,会好些

网友D:
用水刀可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尼龙受热了吧?

我以前看到过用水煮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刀具问题吗?

刀具应该是不存在问题的,刨床的师傅都是老师傅了。刨床的刀子磨得和教科书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水刀可以保证

水刀没见识过,不知道可不可以上传张照片见识见识。

网友:
我也加工过,实在没办法,水煮,吹风机吹,粗精加工,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