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精巧的链、带传动机构

楼主(2013-12-30):
图上的链提升机构是怎么实现物品提升的?还有朋友能提供比较精巧的链,带传动机构吗?谢谢……

网友:
有点像叉车的升降机构

网友A:
首先,配重保证平衡,基本平衡,然后电机带链条转动,拉起来,触动开关电机停止,延时后,电机反转,落下去。
精度要求的话,可以考虑同步带,各种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配重保证平衡,基本平衡,然后电机带链条转动,拉起来,触动开关电机停止,延时后,电机反转,落下去 ...

就是细节上的链条驱动的升降看不太清楚,所以不太明白……

网友:
这不是一台小型化的电梯(升降式)吗?只不过电梯用钢丝绳

网友:
有点像自动线的载具升降回流工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