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刀杆那里有的卖或怎么制造?

楼主(2013-12-30):
求助,这种刀杆那里有的卖或怎么制造,如图

网友A:
你这是割钢管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割钢管用的吧?

一般是加工大螺距螺纹。
 有防止扎刀的功能。
    以前都是单位自己锻打制作,没有后面的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