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变形问题求助,如何设计能避免这个问题呢

楼主(2013-12-30):
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一款产品的后壳部分,图示部分因为没有螺钉禁锢所以造成缝隙大小不一外观比较不好看,有没有办法能巧妙的解决这个问题呢?

两个钣金件如图所示装配

两个钣金件如图所示装配

楼主:
钣金件会有些变形,不换供应商(钣金是外协加工的)的情况下,能否从设计的角度避免此问题再次发生呢?

网友A:
我的理解是,钣金就是将板搬弯来使用。
显然,你这里没有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钣金就是将板搬弯来使用。
显然,你这里没有搬弯。

图中的两块钣金组件,其中一件是有90度的掰弯的啊,前辈的意思我不是很理解

网友(点评):
是有一个90度的掰弯。但另一个方向没有掰弯,就是一平板。

网友:
侧边框上折一个弹性扒钩,90度弯折件上开一个钩槽,装配的时候挂住。
最好的是在侧框上设计折沿,靠那个从外侧限制你的弯板的变形。

网友B:
或者,你用这个公式做一个回弹量预测,然后折弯的时候作一个余量看看。

网友:
zerowing提供的公式,原文是什么?谢谢!

网友C:
你这个是钣金件,那个圆角有缝可能是因为没有考虑供应商的加工设备,你可以按供应商设备来更改。你可以将大圆角更改为多边,用两个小圆角和一条直边代替。大圆角好看,加工比较费时。

网友:
有外观要求?大圆角处压肋或加补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构设计不合理。

需要喷粉不?还是推荐螺钉,拉铆链接吧。

表面是喷塑的螺钉的话也想过,总觉得外观受影响,总觉得是结构有问题,还是想从结构上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你用这个公式做一个回弹量预测,然后折弯的时候作一个余量看看。

前辈的建议很专业啊,挂钩倒是可以试试,毕竟在仪器的内部不受外观影响,但是靠折沿限制我的变形的话当前结构下外观会受影响,需要改动另一边的结构才行了,但是另一边是一个铝合金侧板,不好改动,我脑子比较愚钝,到现在也没有想到好的办法
另外,前辈的公式我在研究研究,谢谢前辈指点!

背部整体外观

背部整体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钣金件,那个圆角有缝可能是因为没有考虑供应商的加工设备,你可以按供应商设备来更改。你可以将大 ...

确实是这样,目前的问题主要是大圆角并非按照设计的90度呈现,总会大于90度(回弹),所以导致了缝隙的大小不一,还有侧边也存在一定形变

楼主:
昨晚思考了一段时间,这是我目前想到的办法,将其中一块钣金从一个组件上焊接在大圆角钣金件上,确实这样似乎可以解决变形导致的缝隙不一问题,但是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本来的话一起大圆角盖板左右两侧都会有一条对称的缝隙,但是这样改之后仅剩下左侧缝隙,对称的美感就消失了,这个方案还是不完美

改进方案试想

改进方案试想

新的组合方式下,会导致有一条缝隙消失

新的组合方式下,会导致有一条缝隙消失

仪器背部效果图

仪器背部效果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目前的问题主要是大圆角并非按照设计的90度呈现,总会大于90度(回弹),所以导致了缝隙的大 ...

有些事不能要求太严格,看很多大型公司出品的电子产品,配合也会有很明显的不统一

网友:
一边加个直角折弯与另一边点焊焊接,
不过这没意思,要增加点成本的

网友:
或者做工装两个地方对齐了,在里面焊接一下

网友:
小菜问问!外加焊上行不

网友:
结构设计不合理,应该采用铆接。

网友:
折弯之后在里面焊接两块90度大弯角的龙骨,跟你的第二方案一个意思,只不过不是用一个侧边当做龙骨,而是单独焊接两个短一点的龙骨,同时这两片龙骨的焊接位置稍微向内一些,只要内部电子设备的空间足够。
这两片龙骨可以是任意形状的,可以镂空,可以只是一个L型的薄片。

网友:
       二条途径:1.简单办法。自己动手使折弯角度略小于90°,装配时在拧紧固定螺钉之前先用手按紧,使圆角处无间隙,同时观察螺钉孔位置是否正确,上沿与机身是否发生干涉,OK后再拧紧固定螺钉,若拧紧后圆角处仍有缝隙,那么要检讨机身与此盖板在自由状态下结合面形状的一致性了。接下来该怎么干(如改折弯模,避免回弹后大于90°,改下料/冲孔模)不需要多说了吧。
    如能就此解决,第二条不说了。

网友:
前边有人说了,你那个圆角要看外协厂有多大的模具,最好是根据他们现有的模具来做,要不然的话就很难保证尺寸精确

网友E:
这个地方需要氩弧焊焊接,先点焊对齐,再满焊,然后再打磨抛光,外观可以做得很圆润光整的

网友:
认真看回复,学习中

网友:
你这个铁箱子没有大小参考, 不知道多大, 如果大的话, 可以参考下电脑主机的机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地方需要氩弧焊焊接,先点焊对齐,再满焊,然后再打磨抛光,外观可以做得很圆润光整的

这个说的很到位,其实这个对于成熟一点的供应商来说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
侧板加个直角折弯,然后用螺钉锁紧!

网友:
感觉结构设计的不太合理额,上下壳体相接处,有一个壳体应该设计一个折弯边,然后通过铆接螺母柱来连接上下壳体,

网友:
刚开始接触,学习学习。

网友:
两边内部焊接挡条,留出和罩壳厚一样的空间,板条上压铆螺母,罩壳上面用沉头螺钉固定,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