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不同形状零件时的进给和转速怎么算

楼主(2013-12-31):
像加工锥孔时,用公式n=vcx1000/3.14xd时,d取锥孔的大径还是什么。进给的话是F=fzxn就好了吗?
还有其他的工件,求解。谢谢。

网友:
这个主要在经验,另外刚学车床的时候师傅应该教啊?
如果没人告诉你,你可以买本车床加工手册。

楼主:
我是刚刚做刀具的这个参数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因为客户有这么种加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