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导轨的噪音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12-31):
请问下导轨滑块里面的钢珠没有保持架,满滚珠的,这样的导轨,在高光机和小零件加工的斜身机床上用起来,产生的噪音符合这类设备的标准吗?

网友A:
滚动导轨不可能是无声的,只要其声音均匀不刺耳应该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动导轨不可能是无声的,只要其声音均匀不刺耳应该可以接受。

谢谢。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加满黄油,遮盖一下(柔性吸音的材料为好),声音就小了好多。

网友:
看看防尘盖,如果能拆的话将导轨内抹些黄油,同时注意导轨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