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里的重锤结构,请教

楼主(2013-12-31):
大家好,昨天到一个公司去,那里的机械工程师跟我说了一个重锤原理,说电梯的机械结构就用到了这种原理,电梯的机械结构里用到定滑轮跟动滑轮,但是我上网查没有查到。

各位大侠有没有懂的,能不能跟我讲一讲了,不盛感激啊!

网友A:
~~是不是说配重结构哦~

网友(点评):
哈哈,明白人,俺修电梯那会儿大家把那个叫对重(特种作业手册也这么写)

网友:
定滑轮跟动滑轮

好眼熟啊,好像初中物理课本里讲过,我记得不太清楚了,有大侠出来讲解一下吗

网友B:
去大商场看下,有的电梯可以看到配重机构和里面全部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大商场看下,有的电梯可以看到配重机构和里面全部结构的。

好像只是那种直上直下的电梯有这种配重机构,别的可能还没有!不过我今晚就会去超市看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说配重结构哦~

嗯,就是配重结构。

网友:
电梯都有配重,而且还有一条补偿链。

网友:
在电梯里,大家都叫它对重。

网友:
对重吧,在放置对重和载人的槽钢或H钢做成的类似长方形的钢结构上固定着塑制的轮子(算动滑轮),然后在机房里有个曳引电机(算定滑轮),然后把钢绳绕过轮子,最后两段都固定在机房里钢件上,靠曳引机上的摩擦力拖动上下,在观光梯可以看见这些轮子,最后电梯正上方有个房间可以看见曳引机和电气控制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