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设计里材料的利用率该怎样算?

楼主(2013-12-31):
在下初入设计这一行,请问一下在CAD设计里材料的利用率该怎样算?还有产品的单耗重是怎样算的?请高手详细的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成品与毛坯的比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成品与毛坯的比值吧

  请问有公式吗?

网友:
按照你给的表格,产品净重 除以 产品单耗重 再乘以100%  就是材料利用率啊

网友:
这个跟零件形状和排料有关,规则一些的零件利用率高一些

网友:
板材的话,根据零件的形状,数量,在你已经买回来的板上面进行排料,尽量排成矩形,最后,每个零件的总重量/排出的矩形重量,就是利用率
型材需要根据各个单件长度进行凑数
这个有推荐的经验值,没有公式

网友:
每个产品都不一样,根据重量算

网友:
按经验,自己算的时候是按单一零件。取横向和纵向的最大尺寸做个矩形,矩形件的重量就是产品单耗重,净重就是零件的重量。利用率就是净重除以单耗重。

网友(点评):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个钣金件,占用一张标准尺寸板大部分,余下部分就长条边料了,如果不能排其它料,利用率好算,如果能排其它料,利用率可以提高。如果大零件可以套出小零件,可以更高。原理简单,排料不简单。

网友(点评):
恩呢 是的。我女朋友原先就是做排料的。相同的一批零件可以排到80多一点,也可能只排到70。而且别人还几乎看不出来。一个好的编程人员一年可以给生产型企业节省很多材料。

网友:
利用率也就是一块完整的材料,根据你的图纸做完零件以后,完全利用完该完整材料,用了多少材料与完整材料的比值。
自己归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