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锯切割金属避免产生火花的问题,望各位大大指点

楼主(2013-12-31):
   圆盘锯在切割过程中如果不加水冷却,能不能达到不产生火花的效果,比如说增加齿数,减小厚度。目前想把锯片直径做到250mm,厚度1mm,锯片材质想用含高速钢的双金属,齿数想做的尽量多一点儿。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望各位大大给点儿建议。

网友A:
先问一下,火花是怎么来的?
转速高,铁销温度高,接近融化,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问一下,火花是怎么来的?
转速高,铁销温度高,接近融化,是不是?

嗯啊 ,转速高,温度高,现在就是想降低转速,增加齿数,减小锯片厚度,达到不产生火花的效果,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小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还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