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锯切割金属避免产生火花的问题

楼主(2013-12-31):
   圆盘锯在切割过程中如果不加水冷却,能不能达到不产生火花的效果,比如说增加齿数,减小厚度。目前想把锯片直径做到250mm,厚度1mm,锯片材质想用含高速钢的双金属,齿数想做的尽量多一点儿。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望各位大大给点建议。

网友A:
想在不冷却的情况下避免出现火花唯一的办法是大幅度降低切割主轴的转速。
比如常见的是2800r/min
你怎么说也要降到800r/min
改刀片没有明显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在不冷却的情况下避免出现火花唯一的办法是大幅度降低切割主轴的转速。
比如常见的是2800r/min
你怎么说 ...

  多 谢高手指点,我是这么想的,把齿数做多点,做小点是不是可以避免转速低的情况下锯齿脱落,转速低锯齿少的话是不是影响锯片的使用寿命?高速撞击产生火花,齿数多了,是不是撞击的力度会小点儿?

网友A:
1.其他外在条件不变,齿数做多点,做小点确实可以少量延长单个齿的使用寿命,但是但接触应力增大,尤其是你想在锯盘上镶嵌齿,所以应该更容易脱落。
2.不会。你所说的“撞击的力度”只与锯盘的扭矩(或者说切向力)有关

所以你应该降低主轴转速,减少齿数,增加锯片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其他外在条件不变,齿数做多点,做小点确实可以少量延长单个齿的使用寿命,但是但接触应力增大,尤其是你 ...

万分感激,多谢大大~

网友B:
就算用无齿锯片还是有火花的,速度降到100转以内倒是可以,但没效率,我看还是用气管吹和加个吸尘装置比较有用

网友C:
你长时间锯不加冷却还是不行啊,那样锯不到多少都烧锯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用无齿锯片还是有火花的,速度降到100转以内倒是可以,但没效率,我看还是用气管吹和加个吸尘装置比较有 ...

多谢关注,看来还是要在降低转速上下工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长时间锯不加冷却还是不行啊,那样锯不到多少都烧锯齿了

确实如此,不过之前我用带锯切割钢轨不加冷却装置也不会产生火花,锯齿也没有明显的磨损,现在就是想把带锯改成圆盘锯,用相同的材质和锯齿,不知道可行不?望大侠给点意见。

网友(点评):
我只是感觉哈,改了后效率会降很多,因为带锯一般整个过程受力较均匀。但是如果是盘锯那个整个过程都有时受力大有时受力小,但是你一般都是匀速进给!感觉带锯能达到的速度,盘锯受力大的时候都承不住那个速度。

网友(点评):
而且你应该也知道那个锯齿铣刀转速高了是很危险的。很容易搞裂了飞出来!同理你那个应该也必须很慢的转速!

网友D:
锯齿的线速度与带锯相同即可,但效率(切割速度)下降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锯齿的线速度与带锯相同即可,但效率(切割速度)下降厉害。

多谢关注,如果这样的话只能是在不产生火花的情况下适当增加主轴转速来提高切割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