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程序编程,求助,有薄酬

楼主(2013-12-31):
请教大家个问题,要求如图片所示,哪位大神能帮我写个C语言程序,从而得到我想要的结果,有酬劳。
不过先说明,本人小老百姓一个,重金附不起。

网友:
不难,但是好像发错地方了;

网友:
哎,如果是我上大2 的时候,肯定写的出来。
快5年没用了,什么for which 什么循环,都忘光了

网友:
C语言是什么啊????
if 不知道 to 不懂

网友A:
这个好像没什么难度吧,LZ能否再把需求说详细点。
按现有理解,mtalab程序如下
i=1;
for A=20:70
    for B=20:70
        for C=20:70
            for D=20:70
                Y(i)=(A/B)/(C/D);
                i=i+1;
            end
        end
    end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没什么难度吧,LZ能否再把需求说详细点。
按现有理解,mtalab程序如下
i=1;

我QQ号码是123738089   能加我一下吗?我把以前的程序给你看看  然后在说细一点

楼主:
不知道你那程序能运行

网友B:
输出到哪,6百多万个结果呢

网友:
不妨把程序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到哪,6百多万个结果呢

能加QQ吗 123738089  详聊

网友C:
中间那个冒号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那个冒号什么意思??

是比上的意思  A除以B比上C除以D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比上的意思  A除以B比上C除以D

VC6.0编译通过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ostream.h"
#include "iomanip.h"
int main()
{
float a,b,c,d;
float e;
cout<<"Input the first number:";
cin>>a;
cout<<"Input the sencond number:";
cin>>b;
cout<<"Input the third number:";
cin>>c;
cout<<"Input the forth number:";
cin>>d;
e=(a/b)/(c/d);
cout<<"The answer is:"<<setprecision(6)<<e;
return(0);
};

网友(点评):
输出精度控制的不太好,用printf函数可以精确控制,忘记那个函数怎么用了

网友(点评):
贤弟,末尾的分号如果不要,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点评):
实测下来末尾分号去掉不影响编译性,也能编译通过,所以可加可不加

网友(点评):
最后一个分号是个空语句,用不用无所谓,编译器会将它忽略。

网友(点评):
刚刚式了一下,不知道是我弄错了 ,还是什么 运行不了?

网友:
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float Y=1.0;

for(float A=20;A<=70;A++)

{
    for(float B=20;B<=70;B++)

        for(float C=20;C<=70;C++)
        {
            for(float D=20;D<=70;D++)
            {
                Y=A*D/(B*C);

                printf("A=%f  B=%f  C=%f  D=%f  Y=%f\n",A,B,C,D,Y);

            }
        }

return 0;
}

部分输出:

A=20.000000  B=21.000000  C=39.000000  D=52.000000  Y=1.269841
A=20.000000  B=21.000000  C=39.000000  D=53.000000  Y=1.294261
A=20.000000  B=21.000000  C=39.000000  D=54.000000  Y=1.318681
A=20.000000  B=21.000000  C=39.000000  D=55.000000  Y=1.343101
A=20.000000  B=21.000000  C=39.000000  D=56.000000  Y=1.367521
A=20.000000  B=21.000000  C=39.000000  D=57.000000  Y=1.391941
A=20.000000  B=21.000000  C=39.000000  D=58.000000  Y=1.416361
A=20.000000  B=21.000000  C=39.000000  D=59.000000  Y=1.440781
A=20.000000  B=21.000000  C=39.000000  D=60.000000  Y=1.465201
A=20.000000  B=21.000000  C=39.000000  D=61.000000  Y=1.489622
A=20.000000  B=21.000000  C=39.000000  D=62.000000  Y=1.514042
A=20.000000  B=21.000000  C=39.000000  D=63.000000  Y=1.538462

网友(点评):
正确答案应该是这个了,我没理解题目意思,哈哈

网友(点评):
不知道这个题目,楼主用到哪块?

网友(点评):
楼主说只要无限循环小数。好像还要检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6.0编译通过

#include "stdafx.h"

 这位大哥,如果程序能达到要求就是循环小数   我会给你薄酬的
能加一下QQ吗 123738089,方便以后

楼主:
引用 网友D:
# include

int main(void)

如果程序能达到要求就是循环小数   我会给你薄酬的
能加一下QQ吗 123738089,方便以后合作

楼主:
我把程序输进去  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两程序都没有运行成功 就是没有出现一个黑色的框   让我输入结果Y

网友:
让我想起了那段快乐而疯狂的日子

改编14#,未运行,十有八九有问题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p,q,i,j;
       int A,B,C,D;
       float Y;
       for(A=20;A<=70;A++)
       {
              for(B=20;B<=70;B++)
              {
                     for(C=20;C<=70;C++)
                     {
                            for(D=20;D<=70;D++)

                                   Y=(float(A)*float(D))/(float(B)*float(C));
                                   p=A*D;
                                   q=B*C;
                                   i=p%q;
                                   if(i!=0)
                                   {
                                          p=j=i;
                                          for(i=j;i>0;i--)

                                                 if(i>p||i>q)
                                                 continue;
                                                 if(p%i==0&&q%i==0)
                                                 {
                                                        p=p/i;
                                                        q=q/i;
                                                 }

                                          for(i=1;i<=q/5;i++)
                                          {
                                                 if(q%5!=0)
                                                        break;
                                                        q=q/5;
                                          }
                                          if(q!=1)
                                          for(i=1;i<=q/2;i++)
                                         {
                                                   if(q!=1&&q%2!=0)

                                                        printf("A=%d B=%d C=%d D=%d Y=%f\n",A,B,C,D,Y);
                                                        break;
                                                   };
                                                   q=q/2;
                                         }

       }
}

网友(点评):
我复制进去 也不能运行

网友(点评):
呵呵,十几年没用这东西了,能运行才怪,自己稍微修改下

网友(点评):
下载了个VC2008,修改了下,运行通过。@yy1028

网友(点评):
再次修改了下算法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