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车没有退刀槽的螺纹,应该怎么退刀啊

楼主(2013-12-31):
数控新人,以前车螺纹都带退刀槽,今天遇到一个不带退刀槽的,m30X3.5的,螺纹后面是32的圆柱台阶,螺纹长度要求是35长,我知道螺纹是按45度退刀的,有退刀槽的直接编36长就可以了,那没有退刀槽的是编35长吗,如果编35长螺纹结尾处有欠切现象

网友:
要求不高的零件都是这样的,你看看标准的螺丝就知道了

网友:
你是用什么指令做的啊

网友:
哎呀这个简单  普车做的话有点难度 转数低点就可以了  数控的话可以输入指令的呀 让Z轴不退尾X轴直接退就可以啦例如广州数控系统吧  G92X29.5 Z-35F3.5  J3 K0   K就是指 Z轴  这样应该出不多 不行把J 变0  K变3  等等

楼主:
用得是发那科的系统,指令是g92,楼上说的是啥意思,jk分别代表啥,发那科的怎么编程序请指导

网友(点评):
加Q值.比如:G92 X30. Z-35. F3.5 Q45. 这里45代表45度

网友:
好像之前也有个类似的帖子。其实不管有没有退刀槽,螺纹该怎么车还是怎么车。只不过有退刀槽时螺纹刀在槽部退刀,这样,最后几牙不完全螺纹因为在退刀槽部位所以看不见,而没有退刀槽时能看到那几牙,仅此而已。

网友:
用螺纹刀尖的左侧对刀 加J0清根直接 车到数  不行就用g3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