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理论先行

楼主(2013-12-31):
俺最近调试环路,前期也调了一段时间,就是改电阻、电容,再看增益和相位曲线,一种典型的试凑法吧,有时刚好调的还能用,心里就挺高兴的,哈哈

可是这有什么用,换个功率,换个输入、输出,还需要一通瞎折腾,接下来看运气,还要挂很多芯片为代价。

后来觉得实在很无趣,就自己刷新下计算,不去猜到底哪个是极点、哪个是零点,一算就明白了,以前极点、零点、初始极点之间的关系是啥,不知道,调大了会咋样,不知道,调小了会咋样,不知道,哈哈

但有了理论就不一样了,变哪,接着哪动了,心中有数,不挂芯片也能调好,不看运气,下次再换个项目,一样,绝不蒙。

再说回到机械,其实是一样,选电机、减速器,你计算了,只要你加工、装配按着图纸来,当然,图纸也是要计算的,你说会有原则性的偏差,俺不信,俺做了那么多项目,没有哪个是因为计算了反而做不好的,不可能,哈哈,只有俺那些牛逼同事,觉得经验就搞定,才有失败的可能,哈哈

还有,俺就不排斥人家211、985博士硕士的头衔,至少人家前期是努力了,你努力了还不一定行呢,哈哈

当然,你没有那些头衔,也完全可以牛逼,这俺也不排斥。

网友:
哈哈,大虾,我也不排斥985/211硕士博士的头衔,我不能自己排斥自己。我的意思是,讨论技术的时候,先说数据,没必要太在意什么头衔。
另外,理论确实要现行,但理论源于数据计算。就我昨天遇到的情况,他们根本就没有计算,也不知道要计算,理论现行,和我的思路是一致的。

网友:
理论哪来啊?

网友(点评):
可以是前人的总结,也可以是自己的总结。

网友:
大侠说的很有道理,像我在重工业,如果不计算,臂架起不来或者断了,那可是要出人命的

网友:
理论来自于千万次的实践,那就是前人最精华的经验,实践是对理论的验证,理论也是实践的指导,相辅相成,经验就是对个例的记忆对特情的处置方法。单独靠哪一样能生存的那是真正的大神,哈哈

网友:
大师已经把实践总结成理论和工具了。用就是了。

网友(2015-04-07):
大侠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学到老用到老

网友(2019-01-20):
理论学起来枯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