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螺纹遇到的几个问题,求解,师傅们新年快乐

楼主(2013-12-31):
关于铣螺纹遇到的几个问题.求解.铝合金材料.铣出来的螺纹.

一:出现螺纹小径不同心.测量小径有0.15的椭的现象.(程序没问题.以前加工没出现这种现象.

二:由于螺纹深度超出了刀片的长度.后面有几圈牙使用了连续加工.结果后几圈螺纹光洁度达不到要求.

如图.加工螺纹和方法.刀具.

求师傅们解答.再次祝大家元旦快乐!身体健康!

网友:
初步判断是刀杆刚性问题。螺纹铣刀因为刚性问题,一次加工的螺纹深度比较浅,没记错的话好像只有1.5倍直径。

网友(点评):
我想的也是多半刀杆问题.

网友:
第一个问题:你的孔是否与螺纹一道工序加工的??如果不是的话,这里会存在同轴度误差。
第二个问题:听你的描述,好像你的螺纹都是从上向下铣,如果有螺纹退刀槽可以从下向上铣,螺纹会光亮很多
附加一个问题:你这个刀杆和刀片的市场价是多少??

网友(点评):
几百块钱吧.便宜货

网友(点评):
先钻孔再铣螺纹.一道工序.没有退刀槽.

网友(点评):
你这个没有退刀槽,我记得这刀片也是两头小一点的(便于切入),你这样铣完之后有限长度够吗??

网友:
         我想知道这种螺纹铣刀是那个国家或厂家最先制造的?其它问题没兴趣。因为这个刀的用法已经告诉过很多人现在已经没意思再探讨了。

网友:
楼主,我就问你一句,这个零件图能贴出来看看嘛,没图没真相。铣出椭圆,也就是不圆度,肯定会有的,不过根据你编排的工艺、选择的材料、设计的图纸、加工用的刀具、编辑的程序、使用的切血液或多或少都有些关系的。

网友(点评):
都在上面啊.先钻孔再铣螺纹.程序看图.

网友(点评):
切削液可以否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