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40CR调质不均

楼主(2014-01-01):
45#40CR调质不均不为什么?像这二种料在调质过程中应是什么个工艺?那位大侠能帮我分析一下并给个工艺啊。

网友:
百度里就有啊。论坛资料区也有

网友A:
楼主,你这个问题我琢磨了好长时间,你这里的工艺指的是热处理工艺-调质。调质=淬火+高温回火,你这里的问题是调质不均?我很纳闷这里的“不均”是指的各处硬度不同还是?你那边调质完还需要看材料中各元素的百分比?亦或是其他的?能不能说清楚点啊?

网友:
得看你得料子是什么形状的。。如果是棒料,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挂着加热,然后冷却也是挂着。。

网友:
要把问题说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问题我琢磨了好长时间,你这里的工艺指的是热处理工艺-调质。调质=淬火+高温回火,你这里的问题 ...

硬度不均

网友:
硬度不均应该是升温过程中最高温度处保持时间不够导致材料内部晶体变化不均
也有可能是在装框时材料堆得太死,受热不均

网友:
材料本身也有可能有问题的

网友(2014-02-10):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类问题,增加垫铁高度,增加保温时间就好了

网友:
加热保温时间短,冷却方式不正确,也可能局部脱碳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