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参考块,插入参考的问题,显示过定义且面目全非了

楼主(2014-01-01):
首先上图:

最近在学习机械爪的课程,大都是一些连杆机构,于是想到运用自上而下的设计方法
但是布局草图我不喜欢用,因为块生成零件的时候老是有个在位配合,于是我就使用了参考零件的方法
先新建零件命名为参考,里面画好草图,做好块,拖动运动后符合要求,然后固定,
然后新建零件,插入零件选“参考”然后根据其中的某一个块或者块的某些线段采用添加约束的方式以获得参考,比如转换实体引用
可是弄了好几次都是,插入进来的参考零件显示过定义,要么就面目全非不一样了
这是什么问题呢?请大家帮忙

这样的自上而下的设计流程应该怎么做?

楼主:
尊敬的老师,可不可以帮帮忙?指点迷津@ARCO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尊敬的老师,可不可以帮帮忙?指点迷津@ARCO

水水5,
我没用到图块这功能,都是直接在组合图上画上零件仿真.
有无高手可以露两手说明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水5,
我没用到图块这功能,都是直接在组合图上画上零件仿真.有无高手可以露两手说明一下吗?

利用草圖塊模擬是很方便的一個功能,超版可以試試。

网友:
SW软件帮助里面就有的,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