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立铣刀加工钢件和不锈钢刀具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1-01):
硬质合金立铣刀加工钢件和不锈钢刀具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不锈钢跟碳钢相比,硬度几乎相当,但是粘刀、不易断屑,因此加工难度更大。因此在使用硬质合金立铣刀加工不锈钢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选用M系列的硬质合金刀具,适合加工不锈钢,最好带涂层
2、选择合适的切削参数,切削速度和进给都要适当降低
3、保证充足冷却,控制好排屑

网友:
不锈钢的加工硬化比碳钢高,刀子要经常磨磨,保持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