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转子锤式破碎机锤头断裂原因求教

楼主(2014-01-01):
设备基本信息:
单转子不可逆锤式破碎、尺寸为1100mm*1000mm、12把锤头分三排均布、每把锤头重量连锤炳25Kg,材料为铬合金、动力为160KW、4级电机、转速1100转
要求进料最大尺寸不大于50mm
破碎原料:软质页岩、土,含水率15%---20%
问题描述:设备在客户处使用了两个多星期后锤柄断裂、锤头部分也发生断裂
现场工况:1、客户50%的原料尺寸为100mm左右
               2、没有铁、石头等硬质材料进入设备内部
               3、有堵泥现象
               4、锤头一直用单面,没有转换锤头方向
求教各位大侠!
说明:因为是新手有图片但是不会上传请见谅

网友:
高铬铸铁在浇注时候出的问题最大。热处理不当其次。其他的按楼主的描述就排除了
我在铸造厂干过这种事情,也到现场去过。最好楼主能到车间去看看。帮别人卖过衬板和锤头,恶补了七八本铸造知识。
说的不对大家拍砖。

网友:
锤头在粗加工后有没做过超声波探伤啊?
 如果出厂的时候组织结构都没问题的话,去现场找找有没有铲牙(铲车的铲子)之类的铁器。
我以前公司碰到过这事,一个铲牙进机子里了,锤头直接废了。

网友:
顺便问一句楼主的机子是哪出的?上海,常熟?

网友(2016-03-31):
八成是锤头质量问题

网友(2016-09-27):
一般合金的锤头抗压强度较低,在遇到不可破碎物料的时候会打断锤头,至于是否进铁你不好判断,除铁器一般把铁除不尽,有些压在输送皮带低端的铁除铁器是基本不肯能吸上来的。如果锤头和锤臂都打断了,那么进铁和进了不可破碎的无聊的可能性达到90%以上~~~

网友(2016-11-30):
破碎机同行支持了,顶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