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的时候斜接法兰处会凸起是因为什么?

楼主(2014-01-02):
如图所示,红圈处会凸起,而篮圈处就不会,是为什么呢?

SPCC板厚3mm,折边15mm,顶点处有开释放槽。

网友A:
楼主仔细观察,这两个地方都是有凸起的吧?只是一个地方明显一个地方不明显罢了。材料受挤压产生变形,蓝色圈处由于两侧的边线都垂直于折弯线这样挤出的材料会均匀分布在两侧。红色圈的地方由于有一侧与折弯线成一定的角度,折弯后材料向这一侧流动的比另一侧的多,这样的话凸起就大了。这个凸起折弯完成后用砂轮机什么的磨去就行了。一点浅见请大家指导、

网友:
空隙折弯就是这样的,如果需要,可以尝试压底折弯,这样做对设备的负荷还有模具的要求都不同

网友:
这个是正常现象了,一般都不必理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仔细观察,这两个地方都是有凸起的吧?只是一个地方明显一个地方不明显罢了。材料受挤压产生变形,蓝色 ...

基本思路是对的,而解释45°边之折弯则有些瑕疵。

不是“折弯后材料向这一侧流动的比另一侧的多”,而是折弯时与折弯线成角度材料在折弯过程中两线交接区的材料不被完全给塑性变形,使部分还维持在平面状态。

其原因是折弯时外侧的拉力带动材料流动,而内侧则是受挤压态阻止材料流动,当阻力大于材料本身的降伏,材料本身被拉长却带不完全需变形区域的材料所致。

从材料受力状况来分析时,就可以很清楚理解这样情况。

网友(点评):
恩呢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C:
折弯的时候中性层会改变,内侧受挤压,外侧受拉伸

网友(点评):
折弯的时候中性层会改变? 会改变还称为中性层。 出错误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折弯的时候中性层会改变,内侧受挤压,外侧受拉伸

恩,是我错了,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思路是对的,而解释45°边之折弯则有些瑕疵。

不是“折弯后材料向这一侧流动的比另一侧的多”,而 ...

明白了,可能我问题表达的不太清楚,不过你说的才是我想知道的!多谢指教!

网友(点评):
将靠近折弯区的45°线改为垂直于折弯线就可以解决问题。 冲压模具书在折弯章节里有图示说明。

网友(2014-02-20):
这属于正常的

网友(2014-07-24):
楼主的是用厚板,建议用红色圈得方法,打磨下就可以啦,用蓝色圈的话,90度有可能达不到

网友:
开的坡口不对
R角偏下
折弯面开折弯槽

网友:
释放槽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开的

网友:
可以在那个折弯的地方冲一个工艺孔OR缺口,这样折起来就没有那个凸起了

网友:
释放槽没开好。

网友(2014-10-06):
在脚出开圆孔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