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的跳动度标注是否正确

楼主(2014-01-02):
此图的跳动度标注是否正确?

网友:
它那个地方应该标垂直度吧,另外带公差的尺寸是不是也应该有个形位公差啊?

网友:
有这么标的,特别是一些老外的图纸,但标注时最好不要正冲尺寸线,错开一些。

网友:
需要错开,表达意思不一样,

网友:
哎,第一次看圆跳动还有这种标法,算是开眼了

网友:
端面圆跳动要标注在需要控制的面上,这样标容易引起误解。

网友:
和上次发过的一个图类似,基准长度太短,不易测量

网友(点评):
只要安排工艺时让端面和内孔一刀车出即可,5丝的跳动可以免检了,没必要考虑检测的事。

网友(点评):
检测的问题,还是需要考虑的,如果需要抽检呢?

网友:
这样标一个原因是为了方便检测。

网友:
基准不对吧

网友:
我们单位有这么标准的,里孔小端面一刀下来就可以了,5道的跳动也不难保证。

网友:
自认为若要检测的是径向圆跳动,那么基准A应该对准直径144的尺寸线,表示以轴线为基准,且公差框图的指引箭头指向直径219的尺寸界线,并与其尺寸线相错开,表示被测量为零件外表面。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应该标注垂直度,

网友:
个人认为跳动在有的场合是可以取代垂直度的

网友:
缺了个基准。短圆柱只能限制二个自由度。

网友:
圆跳动要指着标注的面,更不能和尺寸线在一条直线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