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这种结构是否合理

楼主(2014-01-02):
轴承是否方便拆卸呢?轴承座里面使用这种轴肩定位好,还是用套筒方便?
这种结构合理吗?

网友:
我觉得对于这个图来说,用套还是用轴肩拆卸都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轴肩的宽度只有11,拉拔能放的进去吗?轴肩的宽度是否要考虑能不能放的进去拉拔呢、

网友(点评):
套筒一顺溜就把轴承拆下来了。而轴肩需要从两个方向拆轴承,不知道中间的轴肩宽度是否等让拆卸工具放进去

网友:
楼主为什么要在轴承套里放这么多的轴承?载荷大?我认为套筒方便,这种中间带台的轴承座在加工时很难保证左右两个孔同心,这应该会都轴造成一部分影响,使用套筒在卸轴承时要比这种轴肩容易

网友(点评):
有道理。主要是结构的原因。这地方轴无法加粗,轴承爱坏,就多用几个

网友:
不合理。

要保证两边轴承孔的同心度,套筒内的轴肩让车工怎么加工?
链轮传动也有问题。

网友(点评):
车内孔的时候要换头车,当然,这样使得基准没法统一。只能说,尽量做到同心。一头车完了掉头车另一端

网友:
你这问题有点好笑,用套行吗?仔细想想,要是用套,你的轴是没有固定死的,不是吗?我说的若不对,领喷

网友(点评):
用套筒两边当然要加孔卡的

网友:
做一下受力分析,不知和它配合的其他传动是怎样的,但单从图上看,你二个轴承选择不是很好,一,做一下受力分析,重新选轴承,二,这个加工是能保证同轴度的,互为基准,进行加工。但如果是小轴,座内孔小,同轴度保证确有难度。

网友:
轴肩为何放到中间?放端面不好吗?一次加工完成!

网友:
需要那么多的球轴承吗?为什么不换成承载大的滚子轴承。
抗挠曲的话中间再加一个。
再一个轴承装配长度太长了,不好装配,加工难度也高了,建议改成阶梯轴。

网友:
俺觉得:
如果仅仅考虑是否可拆卸,取决于你的轴承内外径配合公差带。小过瘾或间隙配合时木有问题的。
其他不评价。

网友:
光从制图角度来讲,不合理,嘻嘻

网友:
用轴套比较好,这样有利于加工,要控制公差到位。

网友:
右边的那三个轴承可以向右移动吧,图上没有定位吧。

网友:
看不明白,你的轴承是怎么装上去了。轴合理吗?

网友:
你的轴承怎么装在轴上呢?

网友:
轴承太多,相互之间会有内应力吧。

网友(2014-05-19):
最大的问题就是同心度不能保证,另外没看出来链传动段轴承的轴向如何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