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际不符,想知道问题在哪?

楼主(2014-01-02):
(图片)

网友:
按楼主的数据补充了一个图,这样就很好计算了。

网友:
应该是你的速度没有跟上,速度慢了感觉非常困难

网友A:
检查过缸没有?

网友(点评):
缸应该没问题,因为重量轻的时候,速度比较快

网友:
简单计算了一下,8Mpa下的情况。通常单独液压缸的机械效率都号称97%~98%,实际不知道多少。另外,两根液压缸的同步性如果做不好,就会产生“别着”的情况,那样效率就低到不好说了,简单增大油压效果也不会明显。
速度的问题,如果是一个泵供两个缸的话,推出速度30mm/s,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实际情况。

网友(点评):
这个是1侧1个缸,一根总管分出2根细管给2个缸同步供油, 这样同步性有什么问题吗 速度现在远远达不到30mm/S

网友(点评):
赞一个!会计算的工程师才是工程师。

网友(点评):
液压这么大的家伙我具体经验,气动上类似情况同步性也是很差的。从避免“别着”的角度看,液压缸距离远一些彼此较劲就会小。最好一个大缸搞定。如果不是这个问题,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点评):
液压缸2端都是球形铰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过缸没有?

也许有内泄,重量轻时压力不高,感觉不明显!

网友:
可否拿出计算过程来看看。

网友B:
简单算了算,重心半径1237.9mm,对应重力矩181971300Nm,推杆力臂818虽然不是最大,但也相差无几,反算推杆需要力222458.8N。单根就是111229.4N。对应压力为9MPa。所以8MPa 是肯定不对的。而且整个运动过程,缸的径向力很大,这个设计怕是本身就有问题了。为什么不把推杆连接点外移呢?

网友(点评):
赞一个,会不会计算才是区别。

网友(点评):
没看明白机构,零侠重心半径是图片比例得来,重力矩多了三零

网友(点评):
重心半径1237.9mm 这个是最大受力状态,这个我知道, 现在关键是压力调到15mpa,也还那样,并且还是开始角度比较小的时候

网友(点评):
图上 800的值 原来是700 ,这个还是把支点后移了 连700的时候都不如

网友(点评):
哈哈,C侠。单位是我写错了。应该是Nmm。但是不影响结果,因为除818也是除mm.另外,这里的重力臂是个变量,不可能一直保持900不变的。所以算得时候按最大力臂状态计算,即半径长时。

网友(点评):
我知道,一开始疏忽了,受力是越来越大的。这玩意怎么看上去像钢铁行业中的某个大家伙啊。

网友(点评):
像倒钢水的桶。哈哈

网友(点评):
呵呵 ,差不多 其实到钢水是液态,中心变化更复杂,这个是我简化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算了算,重心半径1237.9mm,对应重力矩181971300Nm,推杆力臂818虽然不是最大,但也相差无几,反算推杆 ...

大虾,重心半径是1.2379m是不错,但这里的启动时力臂长度就是0.9m。
按照1237.9mm计算,这算出来应该是181971300Nmm,不是Nm,哈哈。
8Mpa理论上启动时是成立的。但整体效率需要在84%以上。现在15Mpa都不够给力,另有大侠说有没有内泄,这些可能是问题所在吧

网友(点评):
看到回复了。你再考虑下,我认为重力臂是个变量,初始状态是900,最大到1238。所以不考虑磨擦的时候,整个过程是一个正弦变化。当然,因为四连杆问题,缸的推力臂也是变化的。

网友(点评):
楼主没有给压力缸的基座点参数,所以我也没法作更进一步的整合计算。简单来算,8MPa肯定是不够的。即便不考虑磨擦,估计也至少要10MPa。如果考虑的侧推摩擦等,很可能要到15MPa,这个要详细算了

网友(点评):
知道了,刚开始考虑的时候,没有把整个过程考虑过去。不过楼主说15Mpa都不行,而且两边都是球绞,我就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两侧同步问题是很有可能成为病因的。两侧不同步,整个桶体会扭转,支转轴那里就可能卡住。所以,如果楼主能提供更多的数据信息,可能会更好一些。

网友(点评):
不同步的问题,我曾经在气动上遇到过,原来单根20气缸能勉强推动的问题,换成两根20气缸,反而推不动了,就是这毛病。

网友(点评):
不同步的问题,之前有大侠给过解决方法。哈哈,俺没玩过液动气动,所以就随便搀和下。

网友(点评):
几何上解决不同步的问题,可以把两平行缸距离尽可能拉开,彼此较劲的问题就会得到缓解。其他解决方法我还真没接触过

网友:
因为内摩擦存在转矩损失,你输入值要大于理论值

楼主:
液压缸下端转轴到旋转轴的水平距离 是665

网友:
一个和两个缸问题是不一样的!

网友:
按照数据大致算了下,15吨在炉体重心与支点轴处于水平位置时系统至少要10.5MPa以上的压力(效率为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