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瓦切入油管深度该怎么计算

楼主(2014-01-02):
如图,我想计算卡瓦牙受P力后,挤入油管表面的深度T,该怎么计算?
这是属于断裂力学,或者弹塑性力学范围??
请大侠指教,谢谢

楼主:
无人回复也就算了,居然无人查看,好糗

网友:
能想到的就是用有限元算了,这个是需要定义是材料损伤的,但最靠谱的就是做试验
是不是应该有什么经验公式之类的?

网友(点评):
呵呵,您觉得什么软件比较适用?定义怎样的材料、模型?

网友(点评):
很多有限元软件都能做,自己学学软件,明白了之后自然就会定义了,没什么难度的。

楼主:
又沉下去了,顶一顶自己吧

楼主:
这两天我看了一下,断裂力学,,弹性力学,,塑性力学,,损伤力学
没有方向呀,有知道的大虾,说一声呀

楼主:
请问老鹰大虾,这个帖子能否进入“理论探讨”版块,谢谢

网友:
看到你留言了,没注意到你这个题目,

这个不属于断裂力学,那是研究脆性材料的,也不是弹性力学,你这个是加工问题,

基本可以归类为‘塑性挤压加工’,你找资料的方式出现偏差了,

你去找‘金属塑性加工’,或者‘冷挤压加工’这类书籍,先看一下,有些概念了,就可以逐步深入研究,

你的方向与步骤:

1,金属受到挤压,发生塑性变形与流动,而这个变形方向与流动特征与外约束有关系,建立这个关系,

2,在不失去约束的条件下,即不破坏的边界下,建立一个计算体系,

这是很深的计算问题,你要再学习一下数学,否则无法下手,有具体问题,你再提出,可以继续交流

网友(点评):
谢谢您了,我找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