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牌子的螺纹公差等级怎么等同

楼主(2014-01-02):
OSG螺纹公差等级是用OH来表示的,如OH=2,一般的话是用6H表示的,那OSG里面的精度表示方法的OH多少是等同于一般的4H的螺纹标准呢?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我觉得,通常OH1~OH3相当于ISO1/X即4H/X,最好不要超过OH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通常OH1~OH3相当于ISO1/X即4H/X,最好不要超过OH4。

非常感谢,那是不是算出上下公差就可以比对哪个等级了,公差精度是不是这么算的请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那是不是算出上下公差就可以比对哪个等级了,公差精度是不是这么算的请问

可以这样来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