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子的变形问题

楼主(2014-01-02):
最近要做一个设备,压布用的,把0.4厚的布压的更薄,结果做出来以后出现以下情况由于辊子无缝钢管的变形问题,力作用在两边挡盘处,没起到压布的作用,请教下这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有这个辊子的变形量怎么算出来啊

网友A:
1、筒子整体加厚
2、筒子内部隔200左右加一个圆盘,焊接后,整体加工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照这个方法改的,这种变形量应该怎么算

网友(点评):
按照简支梁,均布载荷,挠度计算,应该可以吧

网友B:
能这样理解么,楼主的初衷是想利用上下两个棍子之间的线接触来碾压布料使之变薄。但是厚度只有0.4mm。上下两根辊子装配误差稍大就会从原先的线接触变成点接触(点在辊子的中心附近),压紧机构施力会发现强度低的辊子弯了。楼主的问题该多考虑考虑上下辊子装配平行度问题。感觉楼主这种结构上下辊子的平行度不容易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这样理解么,楼主的初衷是想利用上下两个棍子之间的线接触来碾压布料使之变薄。但是厚度只有0.4mm。上下两 ...

不是啊,是无缝钢管压变形了,力作用在两边的挡盘上了,这是个大问题,平行不是主要问题,先把这个变形的问题解决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啊,是无缝钢管压变形了,力作用在两边的挡盘上了,这是个大问题,平行不是主要问题,先把这个变形的 ...

造成辊子弯的情况,可能是调试的时候由于上下两个辊子轴线平行度不够,从线接触变成面接触。施加的压力过大导致强度较低的上辊被压弯。要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先把调整辊子的平行度。然后更换壁厚较大的无缝管或者适当的减少压紧力。平行度不解决就是辊子不压弯了,设备可能也达不到把布料压薄的使用要求(中间接触的地方压得很薄而两侧边缘的地方没压到),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这样理解么,楼主的初衷是想利用上下两个棍子之间的线接触来碾压布料使之变薄。但是厚度只有0.4mm。上下两 ...

如果要造成点接触,这个平行度应该要到毫米的量级,可以先不考虑。
个人感觉,还是楼主的受力没做好,再重新画受力图算一算。

网友(点评):
觉得楼主这个受力的支点选择也很重要,选极端的中点来计算应该稳妥点。

网友(点评):
轴的挠度未校核。

网友(点评):
感觉做辊子不校核挠度,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网友D:
很明显辊子没设计好。
0.4mm布,辊子稍变形一点点就恼火了。

这么长的辊子,直径也不小,才5mm壁厚。

估计要20或25的壁厚,采用30厚钢管,焊好后回火(莫忘了打几个出气孔),再精加工。

轴采用100以上直径,或采用厚壁钢管也行。

其实细算下也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辊子没设计好。
0.4mm布,辊子稍变形一点点就恼火了。

我觉得这个变形是钢管被压变形了,轴应该没问题,这么大的钢管,截面矩也蛮大的,应该不会变形,这个焊后是去应力回火吧,请教下出气孔是干什么的啊,怎样细算那,谢谢大侠啊,我在手册上查的钢管变形是受压强的,钢官线载核变形的找不到

网友(点评):
误差是积累的,并且随时间推移,变形更大,选大点好,反正钱也多不了什么。线载是接触应力,只是局部计算。你这个完全可以简化计算。焊接、热处理气体膨胀。

网友(点评):
“应该不会变形”必须经过计算或相关经验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筒子整体加厚
2、筒子内部隔200左右加一个圆盘,焊接后,整体加工

是算管壁变形,不是算挠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造成点接触,这个平行度应该要到毫米的量级,可以先不考虑。
个人感觉,还是楼主的受力没做好,再 ...

不是考虑挠度啊,是考虑管壁的变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这个变形是钢管被压变形了,轴应该没问题,这么大的钢管,截面矩也蛮大的,应该不会变形,这个焊后 ...

应该是变形,只有两边有挡板的地方接触,力都作用到挡板上了啊

网友E(2014-02-09):
您好!下午好! 发现您点评了我这个问题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page=2#pid2701664,但因为刚来论坛不久没有足够的权限直接给你发短消息,只能发到这里了呵呵。现在因为心急和有疑问想问问你,以探索我对机械工程的兴趣有多少:
您说,事关爱不爱摆弄东西的问题。我想问怎样算爱摆弄? 因为平时没怎么接触机械和工科,不太清楚自己的兴趣程度有多大,你能举点普通的例子让我体会吗?谢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下午好! 发现您点评了我这个问题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9451&page=2#p ...

就是你们家的车子啊,电器啊坏了你喜欢修吗,还有你可以找个简单的东西把它拆开,再装上去。你能够子承父业是最好的了,你老爸不是修发动机吗,里边的零件坏了他就没招了吧,但是你学了机械设计可以自己出图纸,自己给他做零件,你搞明白了零件为什么坏,可能是因为结构不好,强度不够,自己还可以改进,等关键零件你都改进一遍了,自己就可以做发动机了。你不是崇拜你老爸吗,你这样就比他高两个等级了,当然了,行行出状元,做设计的也不见得比维修的牛逼,但是这样从维修到单个零件设计,再到整体设计那就牛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你们家的车子啊,电器啊坏了你喜欢修吗,还有你可以找个简单的东西把它拆开,再装上去。你能够子承父 ...

懂了!谢谢你!!非常谢谢!……
我小的时候对玩具内部原理的好奇心就很强,但因为总怕着拆坏了吧就很少拆过,爸妈很省钱不肯给我们买多余的玩具。渐渐长大的过程也一直对东西的运作原理感兴趣,只是越来越少,嫌麻烦+没人可以问的时候也不会去探索了,真正不再主动探索应该是在刚上大学的时候吧,那时候我爸在家里修理什么东西只要我没时间,比如在玩吸引我的游戏,我也不会放下电脑去看我爸怎么修理了。之前还是会去看。
能不能顺便问问你,关于机械工程出来所从事职业的薪酬情况?机械工程出来的职业应该分为机械维修、机械设计吧?他们分别情况如何?   ……我爸毕竟是在船上工作,对陆地上的不熟悉。他们也强烈不让我去海上工作,很辛苦,这也是为什么不能让我学习轮机工程的原因。

网友:
楼主的问题很简单了,老外早就遇到过了,往辊子里面灌树脂混凝土

看看我的文章就明白了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8192

网友:
管子可能还是壁薄,长度相对长了孔内要有支持,两端的支持也要加厚。两棍面之间装配后的精度要高。

网友:
两边堵头都是单腹板,中间载荷过于集中,最好两边腹板各增加一个

网友(点评):
已经改过了,把管壁加厚了,又加了肋板,变形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