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生产一种产品,但机壳包边问题难以解决,请教

楼主(2014-01-02):
最近要生产一种产品,但包边问题着实难以解决,望各位前辈给予指点。
材料:钢,表面淬火
示意图如下:

网友A:
滚边机滚?

网友:
包边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边机滚?

元件表面直径20mm,无六方,无导槽,滚边机貌似不能卡上吧。机壳内部有弹簧和触头,滚边过程中,要先将之压缩,才可以包边。试过几种油压胎具,效果不是很好,R太大了。

网友:
折弯的话,圆角肯定是有的
机加工方法可以做到0

网友:
用膨胀型 下模 ,冲压试试

成型后下模收缩

网友:
引用 楼主:
元件表面直径20mm,无六方,无导槽,滚边机貌似不能卡上吧。机壳内部有弹簧和触头,滚边过程中,要先将之 ...

圆柱体,滚边机可以装夹。

楼主:
哦,可能是我们公司那个有点低级。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老师傅特别反感滚边机,他总想用冷冲模,就是液压机的那种,现在还没成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