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机床拆了 忘了轴承怎么装

楼主(2014-01-02):
机床型号  宝鸡机床sk40p
部位    x轴进给系统  机械部分
轴承结构    靠近电机侧用的一对角接触轴承       另一侧深沟球轴承
咨询原因    角接触轴承背对背安装  倒是拆卸时有个轴承外圈的隔套忘记在轴承中间了还是轴承外侧

网友A:
把所有轴承,内隔套,外隔套,轴承座,轴承端盖,锁紧螺母摆在一起,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轴承,内隔套,外隔套,轴承座,轴承端盖,锁紧螺母摆在一起,就可以看出来。

看表面的油污痕迹么?哈哈?

网友(点评):
大侠有所不知:既然知道是背靠背的角接触轴承,轴承座结构明了,如果小隔套在中间,大隔套多半在中间,如果在外边,同时在外边。要不轴承的预压值怎么保证。轴承座的结构几乎成了标准,除非轴承座不同寻常的设计。

网友(点评):
客户的使用方式我们可以提建议,不过这种还是看原有的装配图最好,保守严谨一些。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轴承,内隔套,外隔套,轴承座,轴承端盖,锁紧螺母摆在一起,就可以看出来。

轴承擦干净了   想起来了   内圈还有个隔套   希望装的时候能蒙对

如果外圈隔套在中间,那么装内圈隔套   拧螺纹时一定能看出来位置不对了吧

可以肯定的是内圈隔套肯定在最外侧   因为松开圆螺母 内圈隔套就掉下来了

网友(点评):
如果内外隔套在中间,那内外隔套的轴向长度差值就是轴承预紧值。

网友(点评):
那是肯定的

网友(点评):
请看下楼,内隔套就是在最外边的。外隔套只起固定轴承在轴承座上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承擦干净了   想起来了   内圈还有个隔套   希望装的时候能蒙对

如果外圈隔套在中间,那么装内圈隔套 ...

我用的是这一种方式。

网友:
找装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这一种方式。

这种安装方式能调轴承的预紧吗?两个轴承中间有间隙吧?

网友(点评):
买的成对角接触轴承,假如是背靠背的,内圈之间有间隙,通过锁紧螺母锁紧后,间隙没有了,也就达到预压的目的了。

网友(点评):
这中也能调节,可以安装时候磨内外圈

网友B:
成对安装角接触轴承,锥形轴承隔套都在中间吧,,,

网友C:
看看安装位置的空间?

没看懂这两个轴承怎么限制在轴上  的轴向移动

网友:
多装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对安装角接触轴承,锥形轴承隔套都在中间吧,,,

成对角接触760204 TN 1P4 DFB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安装位置的空间?
没看懂这两个轴承怎么限制在轴上  的轴向移动

在轴承座上用轴承台阶  和电机做(车有和内孔相配的台阶)  配合隔套限制轴承外圈的轴向移动

轴承在轴上的移动  通过轴上台阶和内圈隔套配合螺母锁紧

网友D:
看看安装位置的空间

比如说你的轴承外圈直径是52的,你看安装位置直径52的圆孔的深度是多少,

那个隔套装在中间和外边,最后两个轴承所形成的的圆珠长度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安装位置的空间

比如说你的轴承外圈直径是52的,你看安装位置直径52的圆孔的深度是多少,

谢谢   昨天测量了轴上各处台阶 尺寸,隔套尺寸,轴承孔深度,及相关定位尺寸,在电脑上画画了三维图装配了下,发现外隔套应该在两个轴承最外侧
  今天给机床厂家打电话核实了下,这个外圈隔套确实应该在外侧而不在两轴承中间

怎么不能上传 压缩文件了啊?

网友(点评):
正如我楼上讲的,内隔套在外边,外隔套一般也在外边!

网友:
应该拆之前照相

楼主:
轴承安上了 买来的配对好的轴承  人民币500  幸亏咨询了厂家   这种配对好的轴承安装时要对轴承外圆上的箭头    现在发现丝杆转动阻力大    拿回厂家修去了

网友(点评):
成对轴承,外圈上有一个V字记号,装配时,V字能完整对上,方向就是对的。

网友:
复杂的机械拆的时候,隋拆随做标记并照相,省的自找麻烦

网友(2014-02-18):
角接触轴承的装配方式有X型,O行,日本品牌叫背对背DB,面对面DF等,关键是看受力情况

网友:
如果是老床子的话看一下轴承座内的印子,隔套的印子和轴承的不一样!

网友(2014-06-24):
2列丝杠轴承一般都是DF组合,也就是面对面,隔圈都在外边。阻力大调节下预压固定螺栓。

网友E:
不知道最终结果如何

网友F:
这个应该不是你自己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不是你自己拆的吧

自己动手  拆的 这个没必要骗人

网友(点评):
那实话,你自己拆的时候没有想过装不上去?拆别人东西的时候要想这个东西为什么在这,那个东西为什么在那里的,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最终结果如何

装好了   现在用着    误差2丝

网友:
上次我们公司设计了一个带迷宫环的轴承坐,x轴带隔环和迷宫起码有10个环,换个轴承恶心死你们嘿嘿。

网友:
应该是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