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加工这样两个零件,我看太难 ,哪位社友能做好?

楼主(2014-01-02):
有朋友需要加工这样两个零件。我看了图后感觉太难。有没有大侠能做好的吗?

网友:
多头螺纹要加工准确不容易,量少只能按要求磨制车刀,通过计算轴向位移来调节小托板做分度,然后低速车削。

网友:
旋风铣

网友(点评):
想当然了!外螺纹可以,内螺纹刀杆干涉。

网友(点评):
害老真高,我也是这个想法,但是不是很确定内纹好不好弄,现在知道了,因为外纹的我见过,没什么难度

网友:
相反螺旋槽密封组件,,,,,,,确实难,

网友(点评):
不是很明白,大侠能详细说下结构吗?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搞错了,我以为是在自己发的帖子里

网友:
如果设备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采用旋风铣加工该零件(包括斜齿轮部分和螺纹部分)。其实齿轮的精度这么高,平常的车削加工难度系数比较大,可以车削留出加工余量,然后磨削齿轮。

网友(点评):
哪里有齿轮?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指正,图纸没看清楚。

网友:
轴上好加工些,孔就不好搞了

网友:
蜗杆没玩过,感觉还是可以加工的出来的

网友:
干这种活还有点意思。

网友:
不知道内螺纹要怎么搞,莫非有专机?

网友(点评):
工装是一定要有的,专机则要看批量而定。

网友:
外螺纹可以铣,内螺纹可以用电脉冲,至于靠车的话要做一个专用的分头夹具,头数太多了不现实。

网友(点评):
内螺纹的缠角太大,车床恐怕有难度

网友A:
做没问题,量多少?还有,图片太小,第一张那个圆钢的材料看不太清楚,材料这东西要搞清楚,差一个小小的字母,什么都变了。

网友(点评):
材料好像标注得很清楚啊。

网友(点评):
下载下来看了,是40Cr,妃55

网友:
外螺纹如果小批量的话建议按照法面齿形磨一把铣刀,然后数铣轻松搞定。内螺纹还期待大神出场解答,或许可以磨一把拉刀来完成?

网友:
内螺纹倒是可以电解加工,但一般厂子没那玩意

网友:
       难就难在这个螺纹,我知道的应该很简单,虽然我没有搞过也不是这方面的技术,但我去年在一家国产数控车加工店见过人家玩,一点也不难。

网友:
图纸在那里,做出来总是有方法的。
工件批量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外螺纹用旋风铣比较合适,内螺纹只好车削了。
都牵涉到一个分度问题,如何做?方法有几种,精度和方便与否不相同。图纸好像没有标注清楚精度要求,也不知道验收方法,难以决定。做得像和做得好,不是一回事。
12楼已经有社友揭榜了,楼主可以联系看看。
需要的话,愿意参加讨论。

网友(点评):
刚看了下图,这个可能还是个半成品。那个25.5的尺寸,看公差,他自己有可能还要上磨床修的意思

网友(点评):
拉刀不知可行不? 曾经看过一个动画, 拉枪 管的

网友:
非常简单,但是如果没有量我不感兴趣的。

网友(点评):
如果是亮点! 你就磨一把刀,拍个照放上来让大家学习一下吧!

楼主:
分别是两套公母配合4种零件。加工的难度主要是多头内螺纹。从图纸看是一般精度。但是至少是要公母配合的差不多吧。 零件数量只是每种3-5件。盼能制造的有兴趣的能报个大致价位。合适的话我会告诉客户直接联系。

网友:
零件不大,车床就可以加工!

网友:
有难度啊。。。
如果导程小点或者外径大点的话还是有办法的饿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螺旋升角太大了,刀具会有干涉!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别是两套公母配合4种零件。加工的难度主要是多头内螺纹。从图纸看是一般精度。但是至少是要公母配合的差 ...

这个量太小了,就算搞出来成本太高,关键是头期投入太多人力物力,没有多少人愿意干,全靠车也不太现实,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耗在上面,若楼主真出得起价格可以一试。

网友:
旋转油缸的零件,见过进口的,现在好像宣化和唐山那边有做的

网友:
图纸画的不错,功力深厚

网友:
加工中心可以,不知是做什么用,是否可改变以下结构

网友:
如果量不多的话用数控车 使用涂层刀头车不行吗  最好用发那科或者大森系统的数控车 二者都带有主轴分度功能   用子程序G32U W F Q

网友:
我可以做,价格合适的话。

网友:
加工此多头内螺纹的几点看法:1,切削加工用数控车,多数系统都可实现此功能;2,因螺旋升角太大,需要设计定做专用刀具,避免干涉;3,加工的精度和效率受机床档次、刀具制造精度、切削工艺和切削参数的影响,细节太多,需要靠经验和试做调整;4,如果有类似工件加工经验和专用设备的工厂做起来会更顺手,有这方面的老师请指点一下。

网友:
量产的话,可考虑制作成型刀具,采用攻丝或套牙的方式加工

网友:
的确是冷僻的设计,
内螺纹用近年新出来的数控螺旋拉床,不知能否做,米国螺旋花键就是这样做得,

外螺纹其中一个好像能退刀,定把滚刀上滚齿机不知能否做,好像不行,滚出的是渐开线

其中一个好像不能退刀,只有上数控车床了,普通车床分头麻烦,这么长导程我也不熟悉能否搞

网友:
天马行空的想,能否将滚刀设计成反渐开线,结果滚出的是直线齿

网友:
还有种小模数渐开线花键的做法就是滚挤,通用机床有买,动作类似搓丝,最大模数可到2左右,

有两个问题不清楚,一,能否挤压螺旋槽,

二,能否用将挤压版做成反渐开线以得到直线齿,

如果行,效率极高,十几秒一个

网友:
学习一下。旋风铣

网友:
想了这道题,终于明白近年为什么把花键直线齿改成貌似参数复杂多的渐开线花键了,由于引入了滚齿,挤齿,加工反而比原来铣齿简单,简单可控高效多了

对经典的东西,突破在于革命,改动多以热闹一场,增加节目告终,这些图的设计人估计认为渐开线太复杂,他搞的简单,
渐开线螺旋花键在美国汽车图纸上不少见,螺旋有啥好,我也不清楚

前两天也想自己可以搞个钢笔尖的专利,别人听了后,过一会儿来一点,我又恢复敬畏心了

勇气是要鼓励的,否则生命缺乏一种运动,老人年轻人用途不同嘛

网友:
对这套图纸的意见,第一,改图纸,如果觉得自身利益受威胁,则坚决不改,
第二,如果不改图纸,送领导个蹄髈,
第三,学张飞,睁着眼睛睡觉,学周恩来,一本正经说胡话

网友:
发给做丝杆的加工,应该多大的难度。

网友(点评):
对一张图纸,很重要的思维是值不值得这样的难度,做总能做出来,比如有人叫你吃饭先量下筷子长度,记在表格里,会有人研究得出筷子的黄金长度,还真听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没问题,量多少?还有,图片太小,第一张那个圆钢的材料看不太清楚,材料这东西要搞清楚,差一个小小的字 ...

楼主,工厂在哪里,是专门做外协非标件的嘛,我们公司有非标件,长期外发,如果楼主有兴趣,可以找我!

网友(点评):
你在安徽啊,我在湖北,可能有点远

网友:
再说花键做成螺旋线,是承载力大大提升,多用于大功率传动,而你是液压零件,侧重控制传动,力小,大批量只要直线渐开线花键即可,小批量只要直线槽直线齿普通花键即可,那谁都能做了

当然我不了解零件实际用途,猜测而已

如果是螺旋传动,批量大,改成渐开线好做,2.3件就不改了,找好点的数车师傅内外都能搞定,

网友:
不知道数量如何,如果量小的话,外螺纹可以铣,内螺丝可以在车床上通过工装加工。

网友:
数控车不行吗

网友:
可丶尝试用数控车床按多头螺纹的形式加工。以前我们用四轴机单独加工过图1,效果很好

网友:
这个有专业的机器,你去找特殊齿轮加工厂。加工

网友(2014-02-05):
有专门干这东西的设备。应该不贵。和数控铣床差不多感觉

网友:
楼主怎样安排的了?
这个我们可以加工,全挤制螺纹,尺寸稳定、表面光洁,适合批量加工。
石油井下扶正器拉杆配套使用的就是类似的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

可用二种方法搞定,一种用斜道轨全伺服车床车销加工,一种用滚齿机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