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t和nptf螺纹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01-02):
请教:NPTF1/2外螺纹的小端外径, 大端外径是多少,和NPT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网友:
具体区别见下表

网友(点评):
大虾这个资料不错,我原来也以为是一回事,看来NPTF内螺纹基本差别不大,外螺纹加长了一段手旋合长度,相应内螺纹也深了一些,要求的尺寸也多了,详细了

网友(点评):
这两种螺纹GB也有,分别是标准 GB/T 12716-2011 和GB/T 27944-2011

网友:
区别不是很大,只是由于密封方式不同导致基准面的直径有差异而已。

网友:
给个瓦格斯螺纹软件~好用你回复一下让大家知道~
http://pan.baidu.com/s/1dDiQCAd